想在一台PC上安装WIN CE6.0,请问我该怎么做?

楼主(2016-08-13):
想在一台微型便携PC上安装WIN CE6.0,请问我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你原来的系统是什么呢?下载相应的开发包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有wince模拟器

楼主:
我不要wince模拟器,是准备用一台微型PC,安装WINCE,运行一个工业软件。因为wince可以直接断电。安装XP的系统,是不能直接断电。在工业现场,什么客户都有,什么情况都有,所以必须考虑这个情况,安装WINCE下运行软件。

网友C:
XP也可以直接断的吧,设置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XP也可以直接断的吧,设置里改。

xp 设置哪里可以直接断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xp 设置哪里可以直接断电?

WINDOWS XP SP3系统如何设置电脑突然断电再来电后不自动重启
这个是主板的问题,不是系统的问题。
一:开机按Delete键或F1也有的按F2键,进入BIOS后用光标选择POWER项,在After Power Failurr 后面有三个选项:
1。stay off(意思是加电后需按下电源键才能开机)
2。POWER on (则加电后直接开机)
3。Last state(意思是将储系统断电或中断发生前的状态,就是让你电脑恢复到断电之前的状态,正常状态)
二:选择Stay off这项就不会自动重启啦。
三:按F10保存,退出BIOS设置,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xp 设置哪里可以直接断电?

应该是不保存系统设置,都忘了,刚才找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DOWS XP SP3系统如何设置电脑突然断电再来电后不自动重启
这个是主板的问题,不是系统的问题。
一: ...

应该不是这个设置,window非正常关机后的重新启动,都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尤其是WIN7系统,我自己的win7遇到死机后的直接强制关机(断电),然后重新启动没有进入安全模式,我选择直接正常模式,然后。。。就不正常显示了。

网友C:
Windows Embedded CE 6.0下载地址:
用url地址加文件名,一共364个文件,3.76G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 ... -a854-56fe50b862b2/
Windows Embedded CE 6.0.msi
tools.cab
tools_platman.cab
tools_shared.cab
tools_vc80.cab
tools_diagnostics.cab
tools_corecon.cab
emulator.cab
Data_1.cab
wcetk_2.cab
wcetk_3.cab
wcetk_4.cab
wcetk_5.cab
wcetk_6.cab
wcetk_8.cab
wcetk_10.cab
wcetk_11.cab
CE_1_1.cab
CE_1_2.cab
CE_1_3.cab
CE_1_4.cab
CE_1_5.cab
CE_1_6.cab
CE_2_1.cab
CE_2_2.cab
CE_2_3.cab
CE_2_4.cab
CE_2_5.cab
CE_3_1.cab
CE_3_2.cab
CE_3_3.cab
CE_3_4.cab
CE_3_5.cab
CE_3_6.cab
CE_3_7.cab
CE_3_8.cab
CE_3_9.cab
CE_3_10.cab
CE_3_11.cab
CE_3_12.cab
CE_3_13.cab
CE_3_14.cab
CE_3_15.cab
CE_3_16.cab
CE_3_17.cab
CE_3_18.cab
CE_3_19.cab
CE_3_20.cab
CE_3_21.cab
CE_3_22.cab
CE_4_1.cab
CE_4_2.cab
CE_4_3.cab
CE_4_4.cab
CE_4_5.cab
CE_4_6.cab
CE_4_7.cab
CE_4_8.cab
CE_4_9.cab
CE_4_10.cab
CE_4_11.cab
CE_4_12.cab
CE_4_13.cab
CE_4_14.cab
CE_4_15.cab
CE_4_16.cab
CE_4_17.cab
CE_4_18.cab
CE_4_19.cab
CE_4_20.cab
CE_4_21.cab
CE_4_22.cab
CE_4_23.cab
CE_4_24.cab
CE_5_1.cab
CE_5_2.cab
CE_5_3.cab
CE_5_4.cab
CE_5_5.cab
CE_5_6.cab
CE_5_7.cab
CE_5_8.cab
CE_5_9.cab
CE_5_10.cab
CE_5_11.cab
CE_5_12.cab
CE_5_13.cab
CE_5_14.cab
CE_5_15.cab
CE_5_16.cab
CE_5_17.cab
CE_5_18.cab
CE_5_19.cab
CE_5_20.cab
CE_5_21.cab
CE_5_22.cab
CE_5_23.cab
CE_5_24.cab
CE_6_1.cab
CE_6_2.cab
CE_6_3.cab
CE_6_4.cab
CE_6_5.cab
CE_6_6.cab
CE_6_7.cab
CE_6_8.cab
CE_6_9.cab
CE_6_10.cab
CE_6_11.cab
CE_6_12.cab
CE_6_13.cab
CE_6_14.cab
CE_6_15.cab
CE_6_16.cab
CE_6_17.cab
CE_6_18.cab
CE_6_19.cab
CE_6_20.cab
CE_6_21.cab
CE_6_22.cab
CE_6_23.cab
CE_6_24.cab
CE_6_25.cab
CE_6_26.cab
CE_7_1.cab
CE_7_2.cab
CE_7_3.cab
CE_7_4.cab
CE_7_5.cab
CE_7_6.cab
CE_7_7.cab
CE_7_8.cab
CE_7_9.cab
CE_7_10.cab
CE_7_11.cab
CE_7_12.cab
CE_7_13.cab
CE_7_14.cab
CE_7_15.cab
CE_7_16.cab
CE_7_17.cab
CE_7_18.cab
CE_7_19.cab
CE_7_20.cab
CE_7_21.cab
CE_7_22.cab
CE_8_1.cab
CE_8_2.cab
CE_8_3.cab
CE_8_4.cab
CE_8_5.cab
CE_8_6.cab
CE_8_7.cab
CE_8_8.cab
CE_8_9.cab
CE_8_10.cab
CE_8_11.cab
CE_8_12.cab
CE_8_13.cab
CE_8_14.cab
CE_8_15.cab
CE_8_16.cab
CE_8_17.cab
CE_8_18.cab
CE_8_19.cab
CE_8_20.cab
CE_8_21.cab
CE_8_22.cab
CE_8_23.cab
CE_8_24.cab
CE_8_25.cab
CE_9_1.cab
CE_9_2.cab
CE_9_3.cab
CE_9_4.cab
CE_9_5.cab
CE_9_6.cab
CE_9_7.cab
CE_9_8.cab
CE_9_9.cab
CE_9_10.cab
CE_9_11.cab
CE_9_12.cab
CE_9_13.cab
CE_9_14.cab
CE_9_15.cab
CE_9_16.cab
CE_9_17.cab
CE_9_18.cab
CE_9_19.cab
CE_9_20.cab
CE_9_21.cab
CE_9_22.cab
CE_10_1.cab
CE_10_2.cab
CE_10_3.cab
CE_10_4.cab
CE_10_5.cab
CE_10_6.cab
CE_10_7.cab
CE_10_8.cab
CE_10_9.cab
CE_10_10.cab
CE_10_11.cab
CE_10_12.cab
CE_10_13.cab
CE_10_14.cab
CE_10_15.cab
CE_10_16.cab
CE_10_17.cab
CE_10_18.cab
CE_10_19.cab
CE_10_20.cab
CE_10_21.cab
CE_10_22.cab
CE_10_23.cab
CE_10_24.cab
CE_10_25.cab
CE_10_26.cab
CE_11_1.cab
CE_11_2.cab
CE_11_3.cab
CE_11_4.cab
CE_11_5.cab
CE_11_6.cab
CE_11_7.cab
CE_11_8.cab
CE_11_9.cab
CE_11_10.cab
CE_11_11.cab
CE_11_12.cab
CE_11_13.cab
CE_11_14.cab
CE_11_15.cab
CE_11_16.cab
CE_11_17.cab
CE_11_18.cab
CE_11_19.cab
CE_11_20.cab
CE_11_21.cab
CE_11_22.cab
CE_12_1.cab
CE_12_2.cab
CE_12_3.cab
CE_12_4.cab
CE_12_5.cab
CE_12_6.cab
CE_12_7.cab
CE_12_8.cab
CE_12_9.cab
CE_12_10.cab
CE_12_11.cab
CE_12_12.cab
CE_12_13.cab
CE_12_14.cab
CE_12_15.cab
CE_12_16.cab
CE_12_17.cab
CE_12_18.cab
CE_12_19.cab
CE_12_20.cab
CE_12_21.cab
CE_12_22.cab
CE_12_23.cab
CE_12_24.cab
CE_12_25.cab
CE_12_26.cab
CE_13_1.cab
CE_13_2.cab
CE_13_3.cab
CE_13_4.cab
CE_13_5.cab
CE_13_6.cab
CE_13_7.cab
CE_13_8.cab
CE_13_9.cab
CE_13_10.cab
CE_13_11.cab
CE_13_12.cab
CE_13_13.cab
CE_13_14.cab
CE_13_15.cab
CE_13_16.cab
CE_13_17.cab
CE_13_18.cab
CE_13_19.cab
CE_13_20.cab
CE_13_21.cab
CE_13_22.cab
CE_14_1.cab
CE_14_2.cab
CE_14_3.cab
CE_14_4.cab
CE_14_5.cab
CE_14_6.cab
CE_14_7.cab
CE_14_8.cab
CE_14_9.cab
CE_14_10.cab
CE_14_11.cab
CE_14_12.cab
CE_14_13.cab
CE_14_14.cab
CE_14_15.cab
CE_14_16.cab
CE_14_17.cab
CE_14_18.cab
CE_14_19.cab
CE_14_20.cab
CE_14_21.cab
CE_14_22.cab
CE_14_23.cab
CE_14_24.cab
CE_14_25.cab
CE_14_26.cab
CE_15_1.cab
CE_15_2.cab
CE_15_3.cab
CE_15_4.cab
CE_15_5.cab
CE_15_6.cab
CE_15_7.cab
CE_15_8.cab
CE_15_9.cab
CE_15_10.cab
CE_15_11.cab
CE_15_12.cab
CE_15_13.cab
CE_15_14.cab
CE_15_15.cab
CE_15_16.cab
CE_15_17.cab
CE_15_18.cab
CE_15_19.cab
CE_15_20.cab
CE_15_21.cab
CE_15_22.cab
CE_16_1.cab
CE_16_2.cab
CE_16_3.cab
CE_16_4.cab
CE_16_5.cab
CE_16_6.cab
CE_16_7.cab
CE_16_8.cab
CE_16_9.cab
CE_16_10.cab
CE_16_11.cab
CE_16_12.cab
CE_16_13.cab
CE_16_14.cab
CE_16_15.cab
CE_16_16.cab
CE_16_17.cab
CE_16_18.cab
CE_16_19.cab
CE_16_20.cab
CE_16_21.cab
CE_16_22.cab
CE_16_23.cab
CE_16_24.cab
CE_16_25.cab
CE_16_26.cab
CRC.cab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设置,window非正常关机后的重新启动,都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尤其是WIN7系统,我自己的win7 ...

你看看win pe的功能够用了吗,win pe简单,从u盘直接自动安装,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win pe的功能够用了吗,win pe简单,从u盘直接自动安装,很快的.

不够,因为我们的程序已经编写在WINCE for PC版下,运行很稳定,现在想换普通计算机安装。以前是6772工控主板

楼主:
win ce安装太复杂,我看别的PC就用一个32M的SD卡。WINCE运行整个才20几M大小。有没有想GHOST那样的,直接安装GHOST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