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降压恒流驱动工作原理

楼主(2016-08-13):
请问这个降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VT导通和截止电流怎么流过电感,电流不是直接从VIN+流进吗?感觉没有电感也一样啊,另外二极管也一直不导通啊

网友A:
这是一个boost电路,mos导通电感储存能量,关断电感释放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boost电路,mos导通电感储存能量,关断电感释放能量

不对,是BUCK电路,不过电路不完整,还有一个控制IC的。属于降压恒流驱动的。图中缺少控制IC和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是BUCK电路,不过电路不完整,还有一个控制IC的。属于降压恒流驱动的。图中缺少控制IC和电流取样电 ...

看错了,这的确是一个buck电路,而且题主有说是降压,我没有看清楚。
我重新看了一遍书,倒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题主的电路和书上讲的反了一下,不过理论都一样的。
Q导通时,电感L左端电压为0,右端电压为VIN-VO,Q关断时,因为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产生反电动势,电压反向,L左端被二极管钳位为VIN+1,电感两端电压为VO+1,1为二极管压降。
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二极管,L左端电压为多少,书上说会很负,也就是这里的很正,我不大明白这个值会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这的确是一个buck电路,而且题主有说是降压,我没有看清楚。
我重新看了一遍书,倒是有 ...

MOS管DS击穿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管DS击穿电压

为什么是DS击穿电压?说清楚些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DS击穿电压?说清楚些可以吗

。。。。。。。。。。。。。。。。。。。
这个已经很清楚。。。。。。。。。。。。。
不能理解就回去看书吧。。。。。。

网友(2016-09-14):
啦啦,小白菜啦

网友D:
就是一个简单的buck电路,电感储能,二极管续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这的确是一个buck电路,而且题主有说是降压,我没有看清楚。
我重新看了一遍书,倒是有 ...

E=Ldi/dt

网友F(2016-12-22):
应该是一个恒流IC的外围电路

网友G:
常用的BUCK电路。MOS开,电感充电。MOS关,电感放电。

网友H(2017-02-18):
可以参考CN5816的说明书, 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