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反向放大有没有实际的应用的?

楼主(2016-08-13):
这样使用可靠吗?

网友A:
有的,但很少。这种用法,主要利用反向时饱和压降特别小的特性。
可靠性和正向应用并无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记得MOTO好像是烟雾感测芯片内部,就有如此的设计,看其作用就是楼上大哥所言之低饱和电压用途。 ...

为何这里要用到这么低的饱和电压?

网友C:
在一些音响的静音电路中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些音响的静音电路中见过

静音不用反向接法也可以吧?

网友D:
可靠,非正宗,不鼓励应用,不主张楼主多去花费脑汁

网友E:
一些低成本的MIC放大电路也用,只是批量一致性差,所以实验室可以拿来试验,批量产品就谨慎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