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蜂鸣器电磁波干扰影响电路

楼主(2016-08-13):
蜂鸣器电磁波干扰影响电路  。蜂鸣器接近PCB就出现工作断开的 里面的程序跑飞。不是同一电路也受影响大哥求指教啊

网友A:
不至于吧。是不是扬声器?

网友B:
感觉不会的  蜂鸣器属于低频的范畴

网友C:
这个没有碰到过!,你还得具体看看什么情况,讲的细点,包括电路,PCB板,蜂鸣器控制,等

网友D:
楼主拍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E:
一些蜂鸣器振动片和磁铁之间是个触点,有比较强的电磁干扰,对于PCB画得不好的板子来讲就是个干扰源

网友F:
你的电路也太脆弱了吧?蜂鸣器才多大点辐射?如果是PIC单片机被干扰那更稀奇了,我当年在热水器里用PIC,电子打火器在旁边打得啪啪的,也没见单片机有啥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