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与FPGA并行通信,大家都来看看吧

楼主(2016-08-13):
有人知道这个该怎么写吗,本人用串口写的通信,但老师建议用并口写,要求用stm32发送一串数据给FPGA,然后再接收FPGA发过来的数据。(另外我还有个问题用串口的时候,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的时候,要按下发送按钮才会触发stm32的接收中断,要是与FPGA通信该怎么触发stm32的接收中断呢,是置接收引脚的高低电平吗?)

网友A:
接收引脚的高低电平,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B:
并行的话通过FSMC总线好了
就和读写RAM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行的话通过FSMC总线好了
就和读写RAM一样

我还有个问题,串口通信的时候,为什么按下复位键,才会将数据发送到串口,我想用其他的按键控制,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引脚的高低电平,可以试试看啊

现在写FPGA的同学不在,无法测试罗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放到while里,然后你在while里写个按键触发的函数体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放到while里,然后你在while里写个按键触发的函数体不就可以了。 ...

key=KEY_Scan(0);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USART TES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while(key==KEY0_PRES)
         {
                  for(t=0;t<2;t++)
                        {
                                USART_SendData(USART1,a[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
                }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00,16,16,USART_RX_BUF);
                //        len=USART_RX_STA&0x3fff;//µÃµ½´Ë´Î½ÓÊÕµ½µÄÊý¾Ý³¤¶È
                //        printf("\r\nÄú·¢Ë͵ÄÏûϢΪ:\r\n");
                //        printf("\r\n\r\n");//²åÈë»»ÐÐ
                        USART_RX_STA=0;
                        LED1=0;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5,100,200,16,16,"over");
                }
        }         你看看我的发送前面加个按键,但测试的时候按键根本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行的话通过FSMC总线好了
就和读写RAM一样

谢谢,我先来看看FSMC模块吧!

网友C: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采用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在外部存储器扩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可根据系统的应用需要,方便地进行不同类型大容量静态存储器的扩展。
应该是STM32特有的

网友D:
你看看你的传输有什么特征,是否设置了高低电平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采用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 ...

stm32迷你版好像不支持FSMC,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你的传输有什么特征,是否设置了高低电平变化

串口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来触发接收中断了

网友:
如果能够用FSMC最好,如果木有,自己定义一下数据格式

网友C:
FSMC可以实现很牛叉的通信方式。

网友E:
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采用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在外部存储器扩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可根据系统的应用需要,方便地进行不同类型大容量静态存储器的扩展。

楼主(2017-04-07):
哈哈哈转眼电赛结束了,都找工作了

网友F:
这个使用串口不行吗

网友F:
STM32的FSMC和FPGA通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