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阻如何测量?(10M-1G),对精度没要求.

楼主(2016-08-13):
需要测量一个大电阻,有什么方案? 对精度,速度没有要求,万用表,M欧级电阻是什么测量的?

网友A:
对精度没有要求,那你测什么?

网友A:
万用表的部分电压量程输入阻抗为10M欧姆,将高阻值电阻串联到表的输入中,输入一个标准电压,可以根据得到的分压计算出大电阻的阻值。

网友B:
既然都没要求,直接用兆欧表测量一下就ok

网友C:
楼上说得是,对精度要求不高,用兆欧表(俗称摇表)摇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