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奇怪现象,请求各位大侠指导什么原因,在线等

楼主(2016-08-13):
这是蛮奇怪的现象,测试仪器,DC power 供电,3.6V输出,最大电流5A。如图所示,有1、2、3三个支路
单独支路测试,每个支路电流大约150ma,按道理说,全部支路一起测试,在输入电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3.6V输入,5A最大限流),输出电流应该是150*3=450ma才对的呀,,电流只有350ma,并且支路数越多,电流离我们预想中偏差的越厉害,这是由于啥情况引起的呢??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A:
正常,电源有内阻,负载一大,负载端电压下降越厉害,各个支路的电流也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电源有内阻,负载一大,负载端电压下降越厉害,各个支路的电流也越小。 ...

好像不是这种原因呢,因为输出电压没有掉,而且电源的最大限流有5A那么大,远比450ma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这种原因呢,因为输出电压没有掉,而且电源的最大限流有5A那么大,远比450ma小 ...

不会有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其他原因。

其实我有怀疑过电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一般来说电源供应不足的话,输出电压都会掉下来的,而且也显示出来,用示波器量负载端的电压,也是跟原来的3.6V一样,所以我觉得会有其他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有怀疑过电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一般来说电源供应不足的话,输出电压都会掉下来的,而且也显示出来, ...

你这里负载端的电压就是电源两侧的端电压,不是发光两极管两端的电压。

网友B:
是您对电工原理不够熟知,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了,阻碍了对客观事实的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负载端的电压就是电源两侧的端电压,不是发光两极管两端的电压。 ...

对的,我是用直流电源供应器DCpower来测试的,上面显示的电压一直都是3.6V(3.598、3.599V),没有变的,跟单个支路测试显示的一样,

网友C:
1、测试方法不对,不能只测试电源输出,还得测试每路的输入电压。公共部分的电源线也会有压降。
2、多路并联,发光二极管的工作条件是否变化?比如在有限空间内,温度变化了。

网友A:
2、多路并联,发光二极管的工作条件是否变化?比如在有限空间内,温度变化了。
有这个可能。
发光二极管,电阻都有这种可能。

网友D:
LZ 也测量下各个支路的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测试方法不对,不能只测试电源输出,还得测试每路的输入电压。公共部分的电源线也会有压降。
2、多路并 ...

每路的输入电压是一样的,用示波器测量过,而且从上面的原理图来看,也知道,每个支路都是一样的输入电压,电源线的压降我觉得也可以忽略,因为我的线胫很粗,走7、8A的电流没问题,;
温度变了我觉得也可以排除,因为三个支路才350am,算他平均每个支路电流116.7am,比单个支路测试时的150am电流小,温度也不会比原来高,只会比原来低,所以温度可以排除;
工作条件肯定是发生变化了的,但是输入电压没变,电流变了,一定有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也测量下各个支路的电流看看?

测过了,116.7ma左右,没有预想中的150am,

网友:
二极管的个体差异,你可以单独量一下每个的电流,加起来看到底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您对电工原理不够熟知,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了,阻碍了对客观事实的感知。 ...

这个我承认,认为有450am确实是想当然了,实际只有350am,可现在就是想找到真正的原因,那您认为会是啥原因引起的呢,
电源供电的原因我认为可以排除的,因为我的电源设定3.6V、5A限流,其实就相当于设定最大输出18W,而按我的算法,我要的功率只有3.6v*0.45a=1.62W,远远小于18W,我认为电源引起的原因可以排除

网友A:
我搞过LED照明,一般是小于20mA,我选在15左右,你的设计却是50mA,怎么回事?

网友E:
楼主还是在正极电阻前和灯负极上挂电压表吧,,,正常发光LED对电压敏感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小故只能测量各电阻之压降,并且测量各实际电阻值,换算后得到各支路电流量。测试电表应以同一台为准。 ...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做下实验,几个元件,拿现有的灯板改下接法就可以了,就按照我的电路一样,一样的测试方法,看看你们预想中会有多少电流,
如果说我基础差,没啥问题,可是我这里有高手,人家做过工业电脑,网络监控,无线传输,还会**人家IC里面的程序,电脑格式化能把要找的资料全部找回来,自己用的手提电脑自己设计,外形尺寸自己设计,电脑电源自己重新设计使其符合他的外形,,语言懂日语、英语、中文、俄语,三个儿子都是工程师,能写手机APP控制很多家电的工作,很多厂家做不来的东西,我们需要,我们可以教别人怎么从他原有的产品上整改成我们需要的,,,,,,,
这样的人他也为人目前在这里没有找到可以接受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做下实验,几个元件,拿现有的灯板改下接法就可以了,就按照我的电路一样,一样的测试方 ...

没有用50mA的,你这些老同事这个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50mA的,你这些老同事这个也不知道?

所以我才发到这个论坛来的,,我们目前只是猜想,,我想这种情况应该不是我们才会遇到的,在网上问别人答案来的最快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才发到这个论坛来的,,我们目前只是猜想,,我想这种情况应该不是我们才会遇到的,在网上问别人答 ...

一般不超过20,有要求,得根据需要降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过了,116.7ma左右,没有预想中的150am,

LZ 能不能晒晒实验中用到的仪器仪表的型号?包括 DC Power、电压表和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超过20,有要求,得根据需要降额。

我是用0.2W的灯珠,电流可以到达60am,所以50am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白光LED吧!确切原因我不清楚,只知道白光的物Flo

对,0.2W 2835 色温是6000-6500K的灯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做下实验,几个元件,拿现有的灯板改下接法就可以了,就按照我的电路一样,一样的测试方 ...

这么厉害。。。。。。。。。。。

网友D:
按 LZ 所测数据,单独一条支路测试时,其等效电阻为:
R = 3.6 V / 150 mA = 24 Ohm

三条支路一起测试时,支路上的压降为:
V = 24 Ohm × 116.7mA = 2.8V

=============
3.6V vs 2.8V
150mA vs 116.7mA
=============

按理电源内阻、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内阻都不会对 24 Ohm 的负载造成足够的影响。
但 LZ 提到:
并且支路数越多,电流离我们预想中偏差的越厉害

这表明电流表的内阻(加上电源内阻)确实影响到了测量结果和 / 或电路的工作状态。
所以,检查的重点首先应该在所涉及的仪器上……

LZ 能肯定这些仪器都没有问题吗?能不能晒点数据证明一下?

如果证明所有的仪器都正常合格,则建议在电路不同状态(一条支路 vs 多条支路)下,
对每个元器件测试其电压和电流值,答案应该不难找到。

PS. 最好也能用示波器看看电源输出的波形。

网友H:
是这样的,单独测试时,3路电压有细微差别的,举例单独测试时abc三路电压是3.56v,3.59v,3.52v,当并联2时,电压为3.50v,我们知道电压越低,电流就会越小

网友I:
楼主这样接法,与稳压管(二极管)并联一样。不可能保证每个LED流过电流一样,流过电流大的递增,流过电流小的递减。只能每个LED串电阻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白光LED吧!确切原因我不清楚,只知道白光的物理特性跟传统的有色LED差导较大,同批生产的白光LED ...

谢谢,

网友H:
a路电流会下降,b路电流下降最厉害,电压决定路电流大小

网友J:
二极管每路换成一只试下,三只并联还不串限流电阻,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H:
把每路看着一个led,明白细微的电压差对led电流的影响,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单独与并联的4个电压数字

网友H:
就明白了

网友K:
能测一下,1路时候的LED电压与3路时候的LED电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厉害。。。。。。。。。。。

确实是,他很厉害的,有时候听他教育儿子,确实是感觉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a路电流会下降,b路电流下降最厉害,电压决定路电流大小

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重新看我楼上敍述,手机淋到雨水了没写完自己发帖。上面那4组连续通电之后,发现亮度逐渐变暗,满额是2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重新看我楼上敍述,手机淋到雨水了没写完自己发帖。上面那4组连续通电之后,发现亮度逐渐变暗,满额是2 ...

我觉得您所说的很有参考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 LZ 所测数据,单独一条支路测试时,其等效电阻为:
R = 3.6 V / 150 mA = 24 Ohm

我觉得是LED其中的某些特性引起的,但感觉总是说不通

网友L:
把LED的接线拧到电源上,而不是用夹子,看看电流.
你这个夹子是支持4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每路换成一只试下,三只并联还不串限流电阻,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对,有试过,也会不同的,所以感觉可以判断是LED的特性引起的,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又不好说,只能猜测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按 LZ 所测数据,单独一条支路测试时,其等效电阻为:
R = 3.6 V / 150 mA = 24 Ohm

楼主这个系统,电流表+电源内阻估计在3欧左右,肯定是外部并联的支路越多并联电阻越小,影响越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LED其中的某些特性引起的,但感觉总是说不通

各个 LED 的特性有差异。当并联在一起时,其端电压相同,因而流过各个 LED 的电流会有差异。
对发光 LED 来说,发光亮度大致与流过其中的电流成正比。因此发光亮度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比较好的做法是一个 LED 串一个电阻。成本增加有限,但效果改善明显。
因为这时候流过各个 LED 的电流比较明确(或者说稳定):
LED电流 =(供电电压 - LED 管压降)/ 限流电阻阻值
多个 LED 并联时,LED 电流差异可以非常大。所以不推荐 LED 并联的用法。

但 LED 的特性不应该导致 LZ 所描述的现象……

至于 LZ 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只要按一个 LED 串一个电阻的方式来试验一下就可以得到验证。
因为这时候,整个电路的工作状态是相对确定(稳定)的。

PS. 按 45# 的说法,仪器仪表有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LZ 晒晒各仪器的型号?

网友N:
你能这样试一下吗?每个2.4R的电阻后面只接一个发光二极管,然后多路并联,看是不是遵循电流成倍数增长的规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承认,认为有450am确实是想当然了,实际只有350am,可现在就是想找到真正的原因,那您认为会是啥原 ...

我来告诉你:什么都可以排除,唯有电源的问题不能排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什么都可以排除,唯有电源的问题不能排除。

电流表内阻大了也有可能。

网友O:
把测试连接图画出来,或能明白些。    电流测试部分分压了, 还是内阻问题。
用个万用表辅助测电压。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电流表两侧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P:
你先问问厂家这个电源输出电压是怎么处理的吧.显示的是不是输出实际值.到底电源内阻有没有补偿.
还有你这个破夹子.这么精密的实验,还是直接焊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内阻大了也有可能。

哈哈哈!
楼主连欧母定里都不敢去大胆认定,去找什么鬼。

网友Q:
学习了 LED学问也挺大的啊

网友:
我觉得是测量方法不对!试问板子输入电压多少!单路2端电压个多个并联以后的单个端电压一样吗……虽说是电流器件……万用表还是能测出来电压差别的!!主要是表笔的测试点……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各个 LED 的特性有差异。当并联在一起时,其端电压相同,因而流过各个 LED 的电流会有差异。
对发光 LED  ...

多年前有用到LED灯,前辈们也对我说要每个灯串一个电阻再并联就不会有色差。。原来是这个道理!!

网友L:
我大概知道问题是什么了,但是东西不在我手上没有新的数据.
或者说有人已经提到相关点了,你自己想想吧.
但是我觉得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电源问题,也不是电源内阻问题.

网友S:
LED是半导体器件,不是纯阻性负载。看下LED的VI曲线就懂了。

网友T:
发光二极管不要并联使用,要分别串联电阻,然后并联使用,二极管的差异性,会有钳位作用,也会降低 压降小的二极管寿命。

网友T:
如果电压没问题,电流之所以小,很有可能是发光二极管并联所致,假如A管导通压降是1.1V,B管压降是1.2V,C管为1.3V,那么多数电流会流过A管,B管C管被钳位到1.1V,能量供给不足,甚至导致不导通不发光。

网友B:
肯定是“电源部”问题,而不是“负载部”。

原理上,从【多个】负载端向左看过去的,都以电源认识。
工艺上,可以插入许多【中间连接】部件,得十分十分具体点的分解。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是没有鬼神秘,二是简单欧姆加克希荷夫解决。

网友U:
导线太细了吧,哥?

网友G:
看到夹子有经验的已经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LED的接线拧到电源上,而不是用夹子,看看电流.
你这个夹子是支持4线的?

用夹子问题应该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系统,电流表+电源内阻估计在3欧左右,肯定是外部并联的支路越多并联电阻越小,影响 ...

也会有可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个 LED 的特性有差异。当并联在一起时,其端电压相同,因而流过各个 LED 的电流会有差异。
对发光 LED  ...

我们目前也是觉得这是LED的特性引起的,不过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只是觉得有意思,就来问问大家,看看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能这样试一下吗?每个2.4R的电阻后面只接一个发光二极管,然后多路并联,看是不是遵循电流成倍数增长的规 ...

电流不是成倍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先问问厂家这个电源输出电压是怎么处理的吧.显示的是不是输出实际值.到底电源内阻有没有补偿.
还有你这个 ...

我不是要很精密的测试,只是这个结果跟自己想象的偏差太大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大概知道问题是什么了,但是东西不在我手上没有新的数据.
或者说有人已经提到相关点了,你自己想想吧.
但是 ...

我觉得也是

网友D:
今天重新看了 LZ 贴的图,试分析如下:

【内阻】
假设电源内阻+导线的阻值为 Rs,每个支路负载等效阻值为 R1。
测量数据为:
Vo = 3.599V,
一路的情况:I1 = 0.154A
三路的情况:I3 = 0.368A

据此得方程组:
R1 + Rs = Vo / I1 = 3.599 / 0.154 = 23.37
R1 / 3 + Rs = Vo / I3 = 3.599 / 0.368 = 9.75
解方程得:
R1 = 20.43, Rs = 2.95
约 3 欧姆电源内阻+导线阻值的可能性比较小,或可排除。

【LED】
发光 LED 随温度上升而电流变大。但与此因素应该无关。

【电源】
比较可疑的是电源的显示。
按说明书的指标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测试结果却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这里有一个线索:

3.599V × 0.154A = 0.554246W
与显示结果存在误差。

【建议】
使用额外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灯板的电压和电流,看结果如何。

PS.
【MSA - Measurement System Aanalysis (测量系统分析)】
友情链接:
质量管理工具之测量系统分析(MSA)
(百度文库)MSA

网友V:
虽然用的同一批次的LED,但是LED的电压BIN区不一样,电流差距也比较明显,你可以用电流档检测每一路电流,你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W:
我觉得就是线阻大了,在3.6V这么低的电源下容易受影响。用电压表量下电压应该就知道原因了,比如电压低了一点。

网友L:
提醒了那么久你们全都没发现。支持四线电源用二线方式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