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C语言] 我多年锤炼的小伙伴入职C语言培训案例,长篇连载中

楼主(2016-08-13):
你的C语言能力达到职场基本要求了吗?用三个例子来夯实(1)

不记得从何时开始,自己就经常承担企业招聘的工作,侧重于工业嵌入式产品研发人员的招聘。

出于对企业和新人的负责态度,我倾向于寻觅那种基础知识扎实,且对嵌入式编程有兴趣的人员,这样对企业发展、对个人成长都有好处,可惜很多次都如同大海捞针,希望而来失望而归。

这是我很纠结的一个问题,不由得想起了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外国人来国内某公司考察,首先看到了职员的工作态度,狂吐槽,这样的员工企业应该全部裁掉;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品尝了企业的午餐,又开始骂企业了。

回头看一看目前的大学教育模式,很多学校还是沿袭类似于初高中的填鸭式教育方式,大多数学生也是在吃喝玩乐混日子,即使大一新生还有些激情,很快就被大环境给污掉了。然后就是学生、学校和企业的互骂,搞得一片狼藉,戾气冲天。

一个要好的朋友在国内某985大学教计算机,一次和他聊天埋怨到,现在的学生入职后好长时间都没法上手,培训周期很长,然而朋友的观点是,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啊,大学能学点啥,都需要到企业才能锻炼的。无语……

真应该是这样吗?我很茫然,但看到每个学生背后为学费辛勤劳作的父母,看到他们对子女期望的眼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更好,也应该做的更好。

为了让大家体会我内心纠结的心情,先简单的聊一聊招聘试题的事情。

以前我参加过中兴的招聘,招聘老师给我出了一道题目,int n = 3,4;我说我不知道,这是变态的用法,我们不应该这样用,您也不应该出这样的题目。可能当时年轻气盛,将招聘老师气了个半死,我当然也无缘中兴了。
吸取以前的教训,后来我在组织招聘时,有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在工作中经常会用到的知识,才会作为考察的范围。

为了挖掘一些好的苗子,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样的试题可以更好的考察出求职者的能力和兴趣。最开始的方式是先问一些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基本概念,滤除基础知识不扎实的人;然后期望求职者能讲解一个自己曾经凭兴趣写过的程序,然后借着求职者的描述,然后不断的深入,以判断他的能力具体到了什么程度。

可惜,99%的人根本说不出自己凭兴趣写的程序,碰上几个胡诌的人,几句话就露馅了。后来只好雪藏该问题,然后降低难度,出一些单层循环,且每层循环适度判断的编程例子(如判断一个整数中0的个数等)。如果每次招聘,能碰上一两个将这类程序快速写出来的同学,大家都可以兴奋半天了。

这就是我们能招聘到的学生的普遍能力了,在我看来,要达到这个能力,只要随意的学习几天编程就可以了,还需要大学四年干嘛,让人郁闷啊。

但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这样的人招聘进来企业如何使用。我们不敢直接拿着产品让菜鸟人员练手,大家都知道,产品是要卖给用户的,初期的小问题到了用户那儿就会放大成大问题的。

企业培养不同于学校教育,不会有人给你填鸭式,更别指望有人手把手的教你,很多时候都是散养,顶多指点几句然后自己看书去。这种情况也导致了很多人初期很难上手,一些人甚至被迫转行,荒废了自己多年的专业方向。

如何快速过渡,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和新人培养经验,我总结了一套比较有效的方式,将产品研发需要的初级C语言知识巧妙的融入到三个例子中,让新人通过这三个例子去学习,去碰壁,去思考,持续的提高自己的C语言能力,尽快具备可参与产品研发的能力。

从本篇**开始,我计划用十几篇**来系列描述我的新人入职培训方法,大家会慢慢的发现我们的培训模式不同于常规模式,也希望这个系列**能作为自己构建IP的第一个爆点。喜欢并期望提高自己C语言能力的人,可以关注我。

楼主:
你的C语言能力达到职场基本要求了吗?用三个例子来夯实(2)

很多刚入职的新人,都喜欢问一个类似的问题:“如何学习……?”,然后一些朋友就会给拷贝一大堆书籍资料,更热心的还会指导先看哪本在看哪本。

但不幸的事,很多时候就截至于此了,一大堆资料依然静静的躺在电脑硬盘里,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打开翻看两眼目录。

走过一些企业,培训体系一般是这样的:
1.新人入职后,师傅会给一堆资料让看,然后新人硬着头皮看一些;
2.哪天师傅不忙了,惦记起这个新人,然后交给其一个产品,让其折腾;
3.可惜具体产品一般都涉及多个学科,面对一大堆疑问,新人会感觉腾云驾雾般难以前行;
4.一段时间后部分人迈过了入职时的绝望悬崖,有了自己的积累,开始慢慢的深入接触产品,但因各种文档资料奇缺,只能一边学习一边调整;
5.数年后,新人成为了老手,同时新的产品体系也诞生了;
6.然后重复以上死循环。

长此以往,公司的产品体系变得非常的杂乱,技术难以复用,无法进行有效的积累,那种如臂使指的团队构建更是空谈。

如何才能跳出上述死循环呢?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尝试,有了一点感悟:不仅需要将新人的培训工作尽可能前移,尽可能体系化,而且要尽早的融入我们的设计及团队理念。因此在后续的三个C语言例子中大家会体会到很多东西不仅仅是C语法层次的内容。

前面我谈到,在公司,不可能在重复学校的填鸭式的教育模式,也不会有人手把手的教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组织培训工作,很多时候反而成了一件颇具艺术感的选择难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盛行,在线教育也流行了起来,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视频教程。紧随时代的脉络,我尝试过将入职需要学习的内容做成书籍和视频,但效果一般。后来细细研究这个领域,发现大多数视频仅仅是将大学课堂的内容移到了网络上,很多人也仅仅是耐着性子看个几集,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因此导致的效果不佳。关于在线教育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思考,后面会专门撰文描述,这儿就不深入介绍了,总之,初期的尝试是不太成功的。

我想彻底改变这种填鸭式的培训模式,直接给新人答案并不是最好的方案,如何能让新人自己寻找答案,去记录并沉淀自己的成长之路,才是更好的方式。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同企业的流程化管理结合起来,不仅导师培训精力消耗的比较少,而且新人成长的效果也比较好。

很多的坑总是要去摔一次,才会**深刻,才能学到精髓。而第一个例子中就满是坑,喜欢的可以关注我,请耐心等待下一篇**。

楼主:
入职C语言例子一(1)

说是用三个例子来夯实C语言基础,可是都已经两篇**了,一个例子还没看到,一些朋友留言有点怒了,呵呵,马上奉上第一个例子:“编写一个控制台程序,已知内层和外层菱形的高度,输出一个空心菱形”。

是否看上去很简单啊,写到这儿,很是期望正在阅读的你能先停下来,思考思考,然后付诸行动,编写几行代码小试一番,然后在继续读下去,收获会更大。

这些年,我带过很多人,大部分人看到这个题目后,然后立即就开始写程序去了,自己内心多少有点小小的失望,为何?

一般通过公司层层把关招聘进来的软件人员,这个例子总是可以弄出来的,不过可惜的是,近一半以上的人不能准确的实现出来,仅一个菱形高度的理解,就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执行如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或者干脆是这样的: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恰恰是该例子的第一个大坑:需求不明确。一开始就碰到挫折,对很多新人来说,这无异于当头一棒,不过**也最为深刻。

一个团队协作时,会存在大量的交流,而交流过程中,总是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歧义,而恰恰是这些歧义会导致需求的不明确,会导致大量的返工,甚至会导致项目的失败。我给新人的第一份建议:将需求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和对方确认后再实施。这一点在以后的团队协作中非常的重要,因此我早早的将这一点嵌入到了入职培训中。

经过这么一折腾,第一个例子重新描述如下:“写一个控制台程序,用户输入内层和外层菱形的高度,输出一个空心菱形,菱形的高度定义为菱形的上三角形的高度,如输入5和3,输出如下:”
    *
   ***
  ** **
**   **
**     **
**   **
  ** **
   ***
    *

这儿稍微补充两点:
1. 菱形高度定义好似有违常理,但在编程的世界中,简洁就是常理,如果定义为整个菱形高度,那么不仅需要进行正整数判断,而且还需要奇数判断,增加了程序的复杂度。
2. 用一个例子描述,比一大堆文字管用多了,是所谓一图顶千言。

明确知道要做什么了,然后很多人又回去,然而很多情况下执行结果如下所示:

这儿引出了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边界判断。给出两个数,如何简洁且完备的判断其是合理的输入,这是编程的基本功,这些内容在大学教学过程中一般不太重视,但想做出合格的嵌入式产品,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做出优雅的边界判断,这个例子比较简单,留给正在阅读的你吧,顺便回头想一想我前面菱形高度的定义吧。

第二次被打道回府后,很多人会有急躁情绪,菱形还没输出呢,就给灌输了一堆规则。碰到这种情况,我会给他们讲解嵌入式程序的特点(这一点留待后文慢慢描述),以及我以前的经历。我刚开始工作时,因CPU速度受限,程序还主要是汇编语言,领导让写一小段汇编程序,但每次提交后,都被劈头盖脸的骂一通,让回去整改,直到后来一行汇编语句都省不下去了,才算通过了。回头看,为了一个小小的例子,竟然将大多数汇编指令熟悉了,方才明白领导的良苦用心。现在的新人脸皮薄了一些,不敢乱骂了,只好慢慢讲道理了。

经过第二次的折腾,大部分新人态度都能稍微端正起来,而且这次写出来的例子,和需求基本吻合了,但当兴致冲冲的跑过来交差时,我反而不看程序,开始问起在实现这个程序过程中用到的调试技巧。

这个例子对新人来说有一点点的难度,不可能一次就写好的,肯定会经历一些痛苦的调试过程。但是在国内的大学教育体系下,却又不太重视基本调试技能的锻炼,期望新人一开始意识到调试是一项基本功夫,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去持续的加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小小的例子还未起步,对很多人已是一场痛苦的经历。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嵌入式工程师,需要方法,需要才智,更需要背后的汗水和**,本系列**会带领大家体味我的成长路,但无法代替你自己的付出和汗水。我是小马儿,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愈想踏上这条不归路,请关注我。

楼主:
图片发布上去, 大家到我的图集中去看吧, 至于是哪一个, 只好自己意淫了, 总之不舒服的三个菱形就是了, 呵呵.

楼主:
入职C语言例子一(2)

在上面**提到如有心可以尝试着写一写空心菱形程序,然后发送给我,本不报太大希望的,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几篇,颇感意外。

但有一点让我感觉意外,该篇**在额外补充一下。在第(1)节中,我提到由该例子引出了三个重要概念,其中第二个概念是:边界判断。给出两个数,如何完备且简洁的判断其是合理的输入,这是编程的基本功。很可惜的是,这几个例子都没有做到。结合自己多年带人的经验,这儿补充阐述一下。

输入两个数,一个是外菱形的高度(m表示),一个是内菱形的高度(n表示),有如下几个判据:
1. 两个高度都应该是正整数(内菱形高度可以为0);
2. 受限于屏幕的大小,菱形高度应该受限;
3. 外菱形高度应该大于内菱形的高度。

以前带人的时候,拿到例程后,我喜欢先输入(1000,800)这样的值,因为这是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很多人郁闷的铩羽而归。

大部分人都是缺判据,也有一些人性格比较谨慎,习惯写一大堆的判断条件,如下面这种的:
if (m > 0 && n > 0 && m > n && m < 30 && n < 30) {
   ……
}

总之,都没有抓住判断条件应该完备且简洁的基本准则,实际上该例子很简单,只要简单的分析,判断条件也就三个,如下:
1.内菱形高度大于等于0;
2.外菱形高度小于约定之(假设30);
3.外菱形高度大于内菱形高度;
写成程序示意如下:
if (n >= 0 && m > n && m < 30) {
   ……
}

还记得第(1)节中我们约定菱形的高度是上三角形高度吗,带来的好处就是判断的简洁化,概念是为目标而服务的,不然该处的判断还需要额外的增加两条奇数判据了,简洁性也会打折扣了,呵呵,可以再回味一番。

在嵌入式产品中,最终产品的鲁棒性,很多时候就是表现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简单判据上,该处的不厌其烦,也是期望新人慢慢的融入研发团队时,能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

终于要开始输出空心菱形了,但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个例子刚上手还是有一些绕的,其思维逻辑是如何的呢。

一般人都会发现,输出空心菱形要稍微复杂一些,那么我们修改为输出菱形呢,是否简单很多,如果还嫌复杂,修改为输出三角形呢。呵呵,说白了,就是将复杂的问题去其枝叶,先简后繁的慢慢处理。

一开始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已知三角形高度m,输出三角形,如m=5,输出如下:
    *
   ***
  *****
*******
*********

为了直观,将空格也表示出来,示例如下:
----*
---***
--*****
-*******
*********

此时,结论已经很形象了,每行输出的空格从m-1递减,每行输出的*从1开始递增,循环子为m,程序示例如下:
for (i = 1; i <= m; i++)
{
  j = m - i;
  while (j--)
    printf(" ");
  j = i * 2 - 1;
  while (j--)
    printf("*");
  printf("\n");
}

问题复杂化,考虑空心三角形,相当于里面又多了一个三角形,我们输出的时候,将其简单扣去即可,假设n=3,如下图示例:
----*
---***
--**-**
-**---**
**-----**

程序示例如下:
for (i = 1; i <= m; i++)
{
  j = m - i;
  while (j--)
    printf(" ");
  j = i * 2 - 1;
  for (k = 0; k < j; k++)
  {
    if (k < m-n || k >= j-m+n)
      printf("*");
    else
      printf(" ");
   }
   printf("\n");
}

进一步复杂化,输出完整的空心菱形,仅仅需要将上面的程序重复一下,仅仅是将其颠倒一下,且高度调整一下(减1处理,表达式更加复杂了)而已,我就不展示示例程序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

有些人在实现该程序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对空心菱形进行分析,最直观的分析策略就是将菱形分层了三段,上三角形,下三角形,中间的空心部分,如下图示意:
    *
   ***
  ** **
**   **
**     **
**   **
  ** **
   ***
    *

按照这种思路,程序示意如下:
for(i=1;i<2*m;i++)
{
    if(i<=m-n) {
        star = 2*i-1;
        empty= m-i;
        while(empty--)
            printf(" ");
        while(star--)
            printf("*");
    }
    else if(m-n<i &&  i< m+n && j< 2*n) {
        if(j <= n && i <= m){
            num_empty = 2*j-1;
            empty = m -i;
        }
        else{
            num_empty = 2*(2*n-1-(j-1))-1;
            empty = i-m;
        }
        num_star = star = m-n;

        while(empty--)
            printf(" ");
        while(star--)
            printf("*");
        while(num_empty--)
            printf(" ");
        while(num_star--)
            printf("*");
        j++;
    } else {
        star = 2*(2*m-1-(i-1))-1;
        empty = (2*m-1-star)/2;
        while(empty--)
            printf(" ");
        while(star--)
            printf("*");
    }
    printf("\n");
}

不管如何,至此,这个例程就算完成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上面这些程序都谈不上优雅啊,其中各种m和n的表达式,一段时间以后看,基本同乱麻差不多了,试想,如果这是产品的程序,让后来人如何阅读并维护。

因通过微信阅读,都是在碎片化时间进行的,因此在构建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就期望每篇**字数控制在1000以内,这样可在5分钟之内读完,可惜从开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都超了,惭愧。

该篇**就此打住,下一节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巧妙的实现方法,至少不会出现太复杂的m和n表达式了,喜欢的人请继续关注我的公众号。

我是小马儿,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欢迎您的陪伴与同行。

楼主:
今天就弄到这儿了, 不然担心大家会有阅读恐惧症,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C语言能力达到职场基本要求了吗?用三个例子来夯实(2)

很多刚入职的新人,都喜欢问一个类似的问题: ...

很多的坑总是要去摔一次,才会**深刻,才能学到精髓。顶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入职C语言例子一(1)

说是用三个例子来夯实C语言基础,可是都已经两篇**了,一个例子还没看到,一些朋 ...

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赞

网友B:
int n = 3,4;
这个不是错误的声明吗?

网友C:
网上的视频只会教基础的知识,剩下的不管是做产品还做项目都是要让你交钱学的,但是往往都是想楼主说的,很多时候国内的培训体系都是
1.新人入职后,师傅会给一堆资料让看,然后新人硬着头皮看一些;
2.哪天师傅不忙了,惦记起这个新人,然后交给其一个产品,让其折腾;
3.可惜具体产品一般都涉及多个学科,面对一大堆疑问,新人会感觉腾云驾雾般难以前行;
4.一段时间后部分人迈过了入职时的绝望悬崖,有了自己的积累,开始慢慢的深入接触产品,但因各种文档资料奇缺,只能一边学习一边调整;
5.数年后,新人成为了老手,同时新的产品体系也诞生了;
6.然后重复以上死循环。

甚至还没有师傅指点,一个人慢慢趟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赞

这是我的微信公众号签名, 为何是这样的签名, 我有两片**描述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n = 3,4;
这个不是错误的声明吗?

嗯, 你是个细心的人, 当时想考察我,表达式的
int n;
n=3,4;
我写**时,给整一起了,好像这样定义的话,成常量表达式了,可能不合法。
不过赋值表达式中,逗号操作符是合法的。

楼主:
入职C语言例子一(3)

-------------------------------------------------------

优美,总是让人心醉,一提到优美,最容易想到的是悦目的图画,动听的乐章、精妙的诗文……。然而,数学,自然科学的皇后,却蕴含着比诗画更多的优美。

优雅的程序,或许其背后都蕴藏着数学的优美。

在第(2)节中描述的一些例子中,我们总是在努力的拼凑各种m和n的表达式,与其这样苦苦寻找,为何不直接将这个空心菱形放入坐标轴中呢。

在电脑屏幕上,人们习惯将靠右称之为x轴,靠下称之为y轴,将空心菱形画在屏幕上,示意如下:

然后通过解析几何知识勾勒空心菱形,程序示意如下:
for (x = 0; x < m * 2 - 1; x++)
{
    for (y = 0; y < m * 2 - 1; y++)
    {
        if (abs(m - 1 - y) <= m - 1 - abs(m - 1 - x) &&
            abs(m - 1 - y) > n - 1 - abs(m - 1 - x))
            printf("*");
        else
            printf(" ");
    }
    printf("\n");
}
(注:这个实现版本来自于粉丝群中,就在大家之间)。

我们将所有的判断都集中在了一起,阅读程序,很容易明白这个大大的判断语句是干嘛的了,是否比以前的实现都优雅了很多呢。

不过这个判据好像还是挺复杂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估计很多朋友在看到我上面的那幅图时已经想到了,那就是将坐标轴移到菱形的中间去,示意如下:

外菱形的四条边我们用表达式描述出来,如下:
(+x) + (+y) < m
(-x) + (+y) < m
(+x) + (-y) < m
(-x) + (-y) < m

合并后的表达式为:abs(x)+abs(y)<m,此时的程序示意如下:
for (x = -m; x <= m; x++)
{
    for (y = -m; y <= m; y++)
    {
        t = abs(x) + abs(y);
        if (t >= n && t <= m)
            printf("*");
        else
            printf(" ");
    }
    printf("\n");
}

不知大家看到这段代码是怎样的感觉,我仅记得当初自己发现这个实现后,第一次被这种简单的数学美给震撼了。如果大家也有相同的感觉,我坚信,你可以在编程的这条荆棘路上走很高很远…

本来,笔锋一转,立即就会将这段代码抨击的体无完肤了,但内心深处好像有了一点不忍,就让那种优雅的感觉在大家心中在飞一会儿吧。

下一节,我们才会慢慢的步入该例子的正解,会向大家展现适用于嵌入式系统的解法,或许,大家才能慢慢的意识到嵌入式编程和传统编程之间的差别。

今天的额外之喜,微信官方给我发来了打赏功能邀请,前后才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这种意外的被认可,让人感觉好高兴。

我是小马儿,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欢迎您的陪伴与同行。

楼主:
这篇**中缺少两个图片, 大家可以到我的图库中找, 两个菱形加坐标的就是。

网友D:
int n;
n = 3,4;
“,”是合法的,那n的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 n;
n = 3,4;
“,”是合法的,那n的值是多少?

呵呵, 自己写个程序就知道了.

楼主:
入职C语言例子一(4)
-------------------------------------------------------------
上一节描述了几种空心菱形的实现方法,有的愚笨,有的精巧,今天,让我们在细细审视一下这些实现。

在大学阶段,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对编程的爱好聚焦在各种巧妙的算法和实现上。工作后,开始从事嵌入式产品开发,碰了N多的壁,吃了N多的苦,才明白了嵌入式C语言和桌面C语言是有差别的。

为了让新人尽快迈入嵌入式门槛,因此,今天,注定是一场批斗大会,经历波折,方能成长。

我们首先拿最优秀的实现开刀,在上一节最后,分享了一个很优美的实现,示例如下:
for (x = -m; x <= m; x++)
{
    for (y = -m; y <= m; y++)
    {
        if (abs(x) + abs(y) >= n && abs(x) + abs(y) <= m)
            printf("*");
        else
            printf(" ");
    }
    printf("\n");
}

该实现将最复杂的条件判断置于两层循环之中,因此程序效率很低,而在嵌入式编程中,尤其是一些强实时模块,性能经常是紧绷着的弦。

工业嵌入式产品研发,追求团队作战,追求产品可维护性,追求性能和资源的均衡。可读性、可维护性、cpu计算能力、内存、可靠性等等东东都成为了资源,需要我们的庖丁解牛,经常,我们喜欢将工业嵌入式产品编程戏称为针尖上的舞蹈。

除了这一点,前面的程序还有很多的不足,举例如下:
1. 整个程序经常混杂一谈,增加了他人阅读程序的复杂性;
2. m,n类似的名字,典型的学校风格;
3. 各种复杂的m和n的表达式,一段时候后,估计自己看起来都头大了;
……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上路,为了后续程序实现的方便,将整个程序结构约定如下:
int main()
{
    /* 输入内外菱形高度,并进行合法判断 */

    /* 循环输出菱形 */
    for (……)
    {
        /* 输出前导空格 */

        /* 输出左边星号 */

        /* 输出中间空格 */

        /* 输出右边星号 */

        /* 输出换行 */
        printf("\n");
    }
    return 0;
}

看到这个程序框架,容易明白一点,我们要求以单层循环的方式输出菱形。

细细观察空心菱形的结构,每一行从左到右可以抽象为前导空格,左边星号,中间空格和右边星号四部分,只需要找出这四个值和行号的函数关系,整个程序也就迎刃而解了,如下图示意(各部分用不同的颜色表示):
----*
---***
--**-**
-**---**
**-----**
-**---**
--**-**
---***
----*

我的职业导师经常会和我探讨计算机编程思维的概念,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在反复的迭代锻炼中,慢慢的体会到了哪些实现可以称之为计算机编程思维。

举一个例子,在计算机世界中,我们经常仅鼠标、键盘、磁盘、磁盘上的数据等等都称之为文件,可以进行简单的遍历。为何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我们非要将其抽象成统一的概念呢,这非一句话能描述清楚,后续会带着大家慢慢体悟,但这种设计思想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却比比皆是。

插入这两段废话后,回头再来看我们的菱形输出例子,明明每一行的结构不尽相同(回忆一下第二个实现版本,就是分类型分别输出的),但我们非要求同存异,或许,我期望从一开始,就在新人的心中播下架构设计的种子,期待着后续的萌芽。

虽然这儿的话题是以新人培训切入的,但未尝不是自己的成长之路,所不同的是我是在一次次的跌打滚爬中成长起来的。将自己曾经摔过的跟头融入到入职C语言训练的例子中,甚至将自己的整个成长史写出来(该公众号的目标之一,呵呵),但愿别人能以我为镜,成长的更踏实更快速一些。

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尝试着将上面的程序框架填填空,或者直接留言,或者发送到我的个人邮箱zhangmalong@126.com

我是小马儿,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欢迎您的陪伴与同行。

网友E:
好**,楼主是个负责任的好领导

楼主:
我计划用**将自己这16年的嵌入式成长路写出来, 里面有数不清的彷徨, 苦闷, 也有惊喜于兴奋.
计划整个**是以第一人称写的, 但现在这个系列是我总结出来用于锻炼新入职人员的, 太基础的东西了, 实在没法以第一人称写了.
不知大家看到类似这样的**, 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留言.

楼主:
入职C语言例子一(5)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约定了程序基本框架,并且也简单的介绍了编程思维的理念,好似,新人很快就可以写出合乎要求的程序了。

可惜,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记得当初自己学习计算机编程时,哪个技能不是从大量的模仿中才能体悟一点点的,进而融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的,一点一滴的成长起来的。

依据上一节的整体框架要求,我曾经带过的很多新人,甚至包含一些粉丝给我的发来的邮件,写出来的程序基本上都是新瓶装旧酒,仅是以前实现例子的翻版而已。

我给大家示意一下,大家体会体会,自己是否也有这样实现的冲动。

/* 循环输出菱形 */
for (……)
{
    /* 输出前导空格 */
    if (上半菱形)
       以三角型方式输出;
       以倒三角形方式输出;

    /* 输出左边星号 */
    if (上三角形)
       ...
    else if (中心空心)
       ...
       ...

    /* 输出中间空格 */
    if (上半空心)
       以三角型方式输出;
    else if (下半空心)
       以倒三角形方式输出;

    /* 输出右边星号 */
    if (上三角形)
       ...
    else if (中心空心)
       ...
       ...

    /* 输出换行 */
    printf("\n");
}

注:该处的示例是结合第二个实现版本的,将一个菱形分为上三角形,下三角形,中间的空心三部分分别输出,详情请查看《入职C语言例子一(2)》。

应该如何实现呢?在上一节中,我们提到了重点在于寻找四个函数关系。文字的表现力经常是苍白的,给大家展现一幅我指导新人时的随意手绘图,或许,大家立即就明白了。

理解了上图,额外强调几点:
1. 空心菱形的每一行都必须等同看待,忘记上三角、下三角、中间空心等这样的分割;
2. 四个函数关系内部不允许出现if语句,但允许提炼公共函数,如abs类的;
3. 成功没有捷径,技能的学习也没有捷径,将浮躁的心放下来;

走到这儿,很多人都写了七八遍了,拜目前的大学教育模式所赐,很多人又出现了浮躁情绪,即时的安抚还是很有必要的,经常打趣的一句话就是瞧瞧你的师兄xxx,别看现在负责好几款产品得心应手,当初还写了十多遍呢,哈哈。

实际上很多人也意识到了我这样折腾的目的。大学的学习都是浅尝辄止的,很多东西都急于求成,但将这种心态带入企业,带入产品研发中却是致命的,我仅是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新人少走弯路。用心良苦,却常引来误解无数,内向者口是心非肚子里骂几句,张狂者会直接诘问我这样折腾他们有何意义,呵呵。

随意牢骚了几句人生坎坷路啊,经这样一指点,大部分人都可以按照要求顺利的完成该例子,虽然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复杂的表达式。

此时,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个很关键的计算概念:迭代。

我们所从事的嵌入式产品是强实时工业产品,不仅经常涉及傅里叶等各种复杂计算,而且还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因此对计算效率等要求会比较高,最经常采取的策略就是通过迭代,保留有价值的中间计算结果,减少整体计算量。

而通过迭代,不仅各部分的表达式不至于那么的复杂,而且会减少计算量。该例子比较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大部分人很快的就完成了迭代的调整,但前后对比的效果却印象深刻,算是额外的收获吧。

至此,空心菱形程序的所有技术点都描述完毕了,按着这样的要求,大多数人可以写出满足要求的程序了。还是非常的建议正在阅读的你能亲自写一写,调一调,下一节我会贴出标准答案,大家可以在比对一下,而差异部分正好是我们后续内容的起点。

上周被人骗了199元钱,骗子的方法很老套,自己也听过不止一次,可惜还是被骗了,或许,只有经历一次,各种骗人的招数才能烙进脑袋里去。

不恰当的例子,不过想表达一个基本的道理,成长需要经历和体悟,再次建议正在阅读的你要多动手。

我是小马儿,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欢迎您的陪伴与同行。

楼主:
每篇**都比较长, 是多年演化锤炼的结果, 干货还是比较多的, 也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
上一篇**中也少了一幅图片, 大家到我的图集中找吧, 看起来是手绘的一幅图片就是了, 是一个概念图.

楼主:
入职C语言例子一(6)

前面第(3)节中,列举了一个很优雅的实现,一些朋友提醒我该程序输出不正常,自己测试了一下,确实如此。

当时写程序时,是直接以文档的方式写的,一些例程也是小伙写的程序中拷贝出来的,重在意图表现,所有的程序代码都没有测试过,缺乏了严谨性,优化如下:
for (x = -m+1; x < m; x++)
{
    for (y = -m+1; y < m; y++)
    {
        t = abs(x) + abs(y);
        if (t >= n && t < m)
            printf("*");
        else
            printf(" ");
    }
    printf("\n");
}

咱们书接上节,言归正传,在上一节中,新人磕磕碰碰的,终于写出了符合技术要求的程序,皆大欢喜,以为要完工了,可惜,路依旧漫漫。

此时,我会给大家分享该题目的标准答案,让大家同自己写的程序进行比对,以前的程序都是以片段方式提供的,标准答案以完整的格式提供,示意如下:

/********************************************************************
*
*   Copyright (C), 1999-2004, xxxxxx. Co., Ltd.
*
*   文件名称:diamond.c
*   软件模块:空心菱形输出
*   版 本 号:1.0
*   生成日期:2003/3/23
*   作    者:xiaomaer
*   功    能:空心菱形输出,该程序占用内存小,但计算稍大,可修改为"内存换资源"算法
*
*********************************************************************/

#include <stdio.h>

/* 菱形最大高度 */
#define MAX_DIAMOND_HEIGHT 16

/* 提前申明 */
int myGreater(int n);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 n, nRow;
    int nIn, nOut;
    int nCount1, nCount2, nCount3;

    /* 输入内外菱形高度,并进行合法判断 */
    for (;;)
    {
        printf("输入内外菱形高度(最大%d行):外菱形高度,内菱形高度:\n", MAX_DIAMOND_HEIGHT - 1);
        scanf("%d,%d", &nOut, &nIn);
        if (nIn < nOut && nOut < MAX_DIAMOND_HEIGHT && nIn >= 0)
            break;
        printf("输入不合法,请重新输入:\n\n");
    }

    /* 循环输出菱形 */
    nIn = nOut - nIn;        /* 调整为菱形内外差值 */
    for (nRow = -nOut+1; nRow < nOut; nRow++)
    {
        //行号
        printf("%-010d", nRow);

        /* 输出前导空格 */
        nCount1 = nRow >= 0 ? nRow : -nRow;        /* 取绝对值 */
        for (n = 0; n < nCount1; n++)
            printf(" ");

        /* 输出左边星号 */
        nCount1 = nOut - nCount1;            /* 外三角部分,后续迭代使用 */
        nCount2 = myGreater(nCount1 - nIn);  /* 内三角部分,后续迭代使用 */
        nCount3 = nCount1 - nCount2;         /* 内外之差为实际需要输出 */
        for (n = 0; n < nCount3; n++)
            printf("*");

        /* 输出中间空格 */
        nCount3 = 2 * nCount2 - 1;           /* 由三角形拓展为菱形 */
        for (n = 0; n < nCount3; n++)
            printf(" ");

        /* 输出右边星号 */
        nCount1--;                           /* 外三角部分 */
        nCount2 = myGreater(nCount1 - nIn);  /* 内三角部分 */
        nCount3 = nCount1 - nCount2;         /* 内外之差为实际需要输出 */
        for (n = 0; n < nCount3; n++)
            printf("*");

        /* 输出换行 */
        printf("\n");
    }
    return 0;
}

/* 取大于0的数 */
int myGreater(int n)
{
    if (n < 0)
        return 0;
    return n;
}

不知正在阅读的你看到这个标准答案的感觉,能否寻找出和自己程序的差异的地方,下一节我们以此程序为起点,给大家介绍一些真实产品中的代码特点。

我是小马儿,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欢迎您的陪伴与同行。

楼主:
入职C语言例子一(7)

在上一节中,我们给出了标准答案,是以真实产品代码风格写的,期望小伙伴们能同自己的实现比较一下。

现在的90后是有个性的一代,很多人都非常反感直接的大道理灌输,鉴于此,我期望我们的小伙伴们能自己需寻找答案,然后大家在交流碰撞中成长,效果或许会更好一些。

这篇**就让我们一起来找出标准答案中有价值的地方吧。

1. 有意义的变量命名

大学老师教编程的时候,重点精力都放在了语法方面,侧重于将所有的语法给大家展现一下(这种学习方法我相当不赞同,后续会展现自己的方法,项目组内俗称大树法则的方法),因此经常使用短小的程序展示语法,但因为程序短小,因此变量命名也就随意了一些,因此i,j,k,m,n就成了常客,然后不小心带入了产品中,然后……。

但在产品研发的时候,即使比较简单的设备,代码量也会比较大,为了代码阅读维护方便,有意义的名字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在标准例子中,使用了nIn和nOut就是想用简单的英语单词表示内外菱形的高度。

一些朋友可能读过《可读代码的艺术》或《代码整洁之道》等书籍,作者强调使用准确的英文单词来表达特定含义。

但我们是中国人,能想起一些简单的单词词汇已经颇为不易,想准确表达更是天方夜谭,因此,项目组内经过了无数次的迭代和探索后,形成了一种变量定义习惯:尽可能使用简单的相近英文词汇,全局变量必须加准确含义的中文注释,函数内的一些自动变量,因其作用范围很小,有时候注释可省略。

关于变量命名的故事还有好多,这个刚刚是给大家起个头,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系列**介绍,记住在真实产品的代码中,需要有意义的变量命名,忘记m和n吧。

2. 代码分节

是什么是节(section),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正式全球跨千年的时候,我还在大四,我在北京一家企业打零工,当时公司承接了一个日本银行的项目,日方对代码质量要求很严格,专门派了一个专家过来给我们讲解各种要求,以及其背后的道理。

当时还很年轻,狂傲不羁,因此大部分的苦口婆心都被当做了耳旁风,但唯独对节的概念**比较深刻(可能是一开始就讲的是这个了,呵呵,后续的就没耐心听了,这个系列**阅读比例逐次下降,估计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读代码的时候,人的思维一段时间内仅停留在一个较窄范围的点上,如果面对的是看不到尾的代码,会潜移默化的将其看做灭绝师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逆反情绪悠然而生。

因此,我们需要将代码按逻辑分成一块一块的,以空格作为区分,然后每块代码前增加适当的注释,解释这一块代码的功能,是所谓节的概念。

经过这样的改造,读代码的时候,感觉会完全不一样。关于节的价值,远不值这些,后续会在编程规范系列**中和大家慢慢道来,此时,我们仅要求小伙伴知道垒又臭又长的代码是不对的。

实际上在第5节中,我约定程序整体结构时,已经有这样的意图了,大家不放回忆并体味一下。
/* 循环输出菱形 */
for (……)
{
    /* 输出前导空格 */

    /* 输出左边星号 */

    /* 输出中间空格 */

    /* 输出右边星号 */

    /* 输出换行 */
}

3. 细节化标注

某些代码存在着一定的深度,一段时间就会忘记,通过右侧简单的注释加以标注,不仅便于后续代码的阅读理解,而且标注点一般是关键代码段,给后续的代码审查也带来的方便。

在示例代码中,会看到迭代表达式右侧(微信公众号排版问题,经常到了下面一行)有简单的标注,主要就是起这样的作用的。

但万事过犹不及,很多刚入职的小伙伴喜欢在右侧加好多的注释,仅挑出有价值的进行标注,需要长期的锻炼和慢慢的体悟,或许,那一天回头审视自己的代码,会将许多无用的注释删除的时候,就修炼到家了。

4. 资源

嵌入式系统中,资源是一个需要时时刻刻关注的问题。

何为资源,在我们的概念中,不仅内存和flash空间大小是资源,cpu计算能力也是资源,甚至代码可读性(可维护性),代码实现复杂度(耗去的人力成本),复用率等等诸多方面,都被我们称之为资源。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但首先要明白刀刃在哪儿。缺乏了明确边界,空谈提高资源利用率是无意义的。如可读性第一位,内存和cpu资源比较宽裕,我们那个最优雅实现版本最佳了。如果cpu计算能力紧张,上一节的标准实现更好一些。如果内存稍微宽裕,为了增加代码可读性,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

前面已经有人给我留言提到过这种方法了,不知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锻炼到现在这个时候,单纯的菱形输出是多么easy的事情啊,非要搞个空心菱形,将程序搞的混乱不堪。

但加入我们用一个数组来表示整个菱形输出,第一次以*输出一个菱形,第二次以空格在输出一个菱形,然后将整个数组输出出来,是否会非常的简单呢,代码可读性瞬间爆棚,执行效率也高,仅仅多占了一些内存而已。

原想将这个版本的代码也贴出来的,但担心这篇**又成为了裹脚布,大家自己尝试着实现吧,非常简单了。

或许大家还有各种各样的体悟,为了限制篇幅,就此打住,大家可以将自己的观点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出来。

下一节,我们终于要给该例子的收尾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总结,欢迎大家关注。如果正在阅读的你有所思,有所悟,不妨将其转发给自己的职场朋友,独乐了不如众乐乐。

我是小马儿,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欢迎您的陪伴与同行。

网友F:
灰常精彩,马儿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灰常精彩,马儿辛苦了!

这是我们的小伙伴入职时痛苦例程, 文字稍微多了一些, 估计十之**的人都没耐心细细读取一遍, 但我们的小伙伴是要经历一番的.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付出, 收获差异是很大的.
而这仅仅是漫漫雄关从头越, 大家或许可以体会到培养一个合格的嵌入式工程师是多么的辛苦, 依据过往经验, 三年的艰辛能上路,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五六年后, 回头总览群山的感觉应该很爽.
很多人没耐心读, 而你能体味到其中精彩之处, 已殊为不易了, 值得鼓励.

网友G:
顶一个,楼主的分享让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做一个合格的嵌入式工程师不容易。

网友H:
我花了三小时才写出来达到这个效果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花了三小时才写出来达到这个效果的代码

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刚入职的小伙伴去体验, 每个人都会写出几个版本的程序, 对比后, 才能感受到自己的提高, 以这种方式带人入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一个,楼主的分享让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做一个合格的嵌入式工程师不容易。 ...

同感

楼主:
入职C语言例子一(8,end, 总结与反思)

----------------------------------------------------------------------

经过马拉松的历程,第一个例子终于到了最后的篇章,好多小伙伴都被磨的没脾气了,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呵呵,在熬一小段路,黎明就在眼前。

这一节不会增加新的知识点,但更为重要,因为我们要进行归纳、总结、思考、锤炼、提高……

走到这儿,好多小伙伴都写了十几个版本的程序了,我习惯于问一个问题,哪几个版本最有感触。时间已经过去很久,重新翻看一下自己写的早期程序,互相比对着,很多小伙伴都能感觉到自己成长了一小截,也能感受到一点点我们提倡的工匠精神。

和很多小伙伴交流过,大家比较有感的,主要有三个版本:
1. 第一个满足需求版本;
2. 在满足结构约定后版本;
3. 标准答案。
而正是这几个关键节点,记录着自己成长的点点滴滴,而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将自己的感悟记录下来。

                                         ◆

我们来归纳汇总一下第一个空心菱形输出例程中提到的知识点:
1. 需求清晰理解,最使用的策略是:将需求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和对方确认后再实施。
2. 边界判断,要让小伙伴意识到:在嵌入式产品中,最终产品的鲁棒性,很多时候就是表现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简单判据上。
3. 基本调试手段的锻炼,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须多言。
4. 编程思维的引入,需要慢慢的体会抽象的价值,这是一个难点,但想走得远必须扛过去。
5. 数值计算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巧用迭代。
6. 基础编程规范的引入,体会节的概念,要意识到产品代码可读可维护的重要性。
7. 在嵌入式编程领域,资源是受限的,而我们要学会针尖上的舞蹈。
8. 撰写工作笔记,善于总结,习惯去体悟成长的脚步。

                                 ◆

记得刚开始从事嵌入式编程的时候,我的职业导师给我欣赏了他的记事本,密密麻麻的各种调试记录,感悟想法,技术资料,知识归纳,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何获得了全公司上上下下的认可。

因此,我们的团队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必须做工作笔记,不管方式,不管格式,只要开始记录就好。当然,还有整理、思考和提高,不急,后续我们慢慢来。

转眼工作15年多了,已经记录下了上千页的各种随笔、文摘、工作纪要和头脑风暴,随意翻阅,好似摩挲着破碎在自己身后的时光,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当然,也让我经营该公众号多了一丝底气。

C语言中最有价值但又最容易出错的莫过于指针了,第二个例子就是加强这方面锻炼的,但不同于第一个例子,篇幅较短。

总是专业**,大家会比较腻,下一篇换换风格。刚开始做公众号时,谈到想用十多篇**交代一下为啥要做公众号和想做什么的话题,位于"异维设计—来龙去脉"篇章中,当时着急进入主题,临时中断了,想补充一下。还有"基础知识"和"IT篇章"两大类,竟然一篇**也没有,搞的太畸形了,也需要补充两篇。

我是小马儿,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欢迎您的陪伴与同行。

微信公众号最大的缺陷就是**很碎片化, 我将这个系列**整理了一下, 弄成了一个pdf合集, 想要的话, 需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了, 也算是对乐于分享的朋友一点的小小的奖励.

楼主:
第一个例子终于弄完了, 第二个例子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整理, 忙于写其他**了, 大家慢慢等待吧.

楼主:
我想整理成一个pdf文档, 有没有人想要, 想要的留言啊。

网友I:
我要我要   4658031492@qq.com   庆幸自己能在似懂非懂的时候看见这篇**    收益良多

网友J:
好**,mark慢慢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想整理成一个pdf文档, 有没有人想要, 想要的留言啊。

PDF咋样了啊,终于有人肯分享正在提高能力的东西了

楼主:
例子1侧重于交代做产品时需要注意的一些C语言规则, 例子二用于加深对指针的理解, 例子三用于加深对函数指针的理解, 是框架程序的基础, 不然看真实产品的程序困惑会比较多.三个例子合起来, 正好对新人是一个整体促进和提高.
这三个例子针对的是刚招聘入公司, 有过一点C语言基础, 写过一些程序的小伙伴.
要注意这个大背景, 不要将其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为了输出一个菱形而已, 仅是拿着一个例子在说事, 一些朋友留言说一个简简单单的菱形输出有必要分成这么多篇**吗, 估计就是回错了意, 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刚开始学习C语言, 可以到网上找一些视频, 讲解语法的, 会更合适一些.

楼主:
最近家人住院了, 整天忙绿中, pdf还没弄呢, 让大家久等了, 弄好后, 给大家链接.
当家人出院后, 开始写后续的例子2和例子3, 希望能帮助到正在嵌入式行业这条路上奔波的人.

楼主(2016-10-14):
入职C语言训练例子二,强化指针概念(1)
指针是C语言中最基本且很重要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指针是C语言的灵魂。

然而,很不巧的是,我们公司新招聘的好多小伙伴对C语言的指针都比较陌生,猜测背后的原因,可能要拜人性中的“选择性遗忘”了。

因此,在入职C语言训练中,指针强化训练成为必不可少的步骤了,本篇**,我们先来理一理指针的概念。

C语言中对指针的定义是保存地址的变量,我刚开始学习C语言的时候,感觉这是一个很low的概念,但栽了无数个跟头后,自己反而开始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指针了,挺像一个汉字越看越不像的感觉,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

后来在多年的培训实践中,我尝试了一种对比提炼法,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期望能帮助我们的小伙伴加深对指针的理解。

1. 硬件层面的指针概念:
追根溯源,我们先来看最底层的汇编程序(直面硬件体系结构了)是如何定义数据变量的,如下arm代码片段:
value1:
    DCD    0x11
    DCD    0x22
value2:
    DCB    "welcome"

上述这段代码定义了两个变量,value1和value2。我们习惯性认为value1对应了两个字(32位),value2对应了一个字符串,但实际上,value1和value2仅是一个地址标注,value1后面可以逻辑的认为字符串,而value2后面也可以逻辑的认为一个字,而上面定义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连接器内存分配连接的。

因此,在汇编语言(硬件体系)层次,所有的变量定义本质上都是地址(指针),至于地址里面存储的是什么东西,在汇编语言语义级别没有语义规定,完全由我们发挥了。

2. C语言中的指针

进入C语言后,为了编程的方便性,我们开始增加语义,数据有类型了,因此也出现了各种数据类型的指针,如int*和float*有着不同又相同的含义。

说其相同,是因为都是指针,说其不同,是因为指针语义存在着差异。

因此,此时指针的含义,不能仅仅的理解为一个地址,还需要关注地址指定的对象。但同时,也需要记住指针仅仅是地址,因为这是指针作为变量本身的规则。

在C语言中,大家应该都知道,C语言中有且仅有值传递这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传递给被调函数的参数值存放在一个临时变量中,而不是存储在原始变量中。更详细了说,一个函数传递参数和返回值,一个赋值语句拷贝过程,都是完整字节拷贝模式,即使传递的是一个对象(结构体),也是老老实实的拷贝。如果传递的是一个指针,是以指针的本质(地址)进行拷贝的。

比较下面几条代码片段:
int fun1(int a);
struct A fun2(struct A a){struct A b;……;return b;}
struct A* fun3(struct A* a);

fun1函数的值拷贝,大家会感觉比较自然好理解,函数内部怎样折腾变量a,都不担心对外部的影响。
fun2参数和返回值的传递都是对象逐个字节拷贝,当然要意识到这种代码不好,在嵌入式系统中要尽量回避。
fun3参数和返回值的传递是指针本身,但间接达到了对象的引用传递效果而已。

3.高级语言中的“指针”

我们经常说C语言是中级语言,为何呢,我个人的理解是:C语言仅引入了有限的语义,同时保留了大量的汇编级别语言的特性。如数组的概念,本质上依旧是指针而已,没有增加过多的语义概念。

但是随着编程理念的发展,各种新语义概念开始层出不穷。

C++中额外增加了一种对象引用的概念,这是对对象的操作抽象。但可悲的是,C++既需要兼容设计,又需要拓展设计,最终导致成了一种杂合语言,大家经常会争论于指针和引用的区别。

随着语言的发展,新的高级语言会逐渐的取消指针概念(主要目的是规避指针带来的各种缺陷),而加强对象引用的概念,如java语言。

此时,回头再来理解C++中的指针和引用,会发现他们的区别几乎是本质上的(引用的本质是对象操控,指针的本质是地址)。进一步前溯,会更容易理解C语言赋予在指针上的语义概念。

4. 总结:
回头再来看我们对C语言中的指针定义:不仅是一个地址,更需要关注它指向的内容,以及与此关联的语义。而下篇**,我们就来谈一谈大家容易忽略的C指针语义概念。

我是小马儿,一个渴望良知与灵魂的工程师,欢迎您的陪伴与同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B:
int n = 3,4;
这个不是错误的声明吗?

估计是什么少见的用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估计是什么少见的用法

我认为只执行了n=3,逗号后面的4因为没有什么操作,编译会自动忽略,不起作用。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正常不会这么写,虽然语法没错。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入职C语言训练例子二,强化指针概念(1)
指针是C语言中最基本且很重要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指针是C ...

对指针运用的熟练程度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C语言能力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认为只执行了n=3,逗号后面的4因为没有什么操作,编译会自动忽略,不起作用。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正常 ...

下面说了 ,楼主打错了;正确的应该是:
int n;
n=3,4;

这种用法是对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下面说了 ,楼主打错了;正确的应该是:
int n;
n=3,4;

这个我看到了,我说的也是指n=3,4应该等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