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降压恒流驱动原理

楼主(2016-08-13):
请问这个降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VT导通和截止电流怎么流过电感,电流不是直接从VIN+流进吗?感觉没有电感也一样啊,另外二极管也一直不导通啊

网友A:
VT导通电流怎么流的你自己应该看得出来,而VT截止电流通过VD构成回路流动。

网友B:
您不要凭感觉,试着用原理,如何!

网友C:
“感觉没有电感也一样啊”
你那个“感觉”就不对。
还是Lgz2006说得对,“您不要凭感觉,试着用原理,如何!”

网友D:
感觉偏这么远,回去再找书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偏这么远,回去再找书看看。。。。。。。。

是的,这里说不清。

网友B:
楼主可能不服,看看你的“感觉”中的“没有电感”能否“说得清”。

网友F:
buck电路的变种

网友F:
Vt开关由pwm控制,假设电感电流工作在连续模式下
1、vt导通时图片

2.vt关端时,vd二极管续流

网友G:
我没有楼上几位道行深。。高中物理里面说电感的 电流是不能突变的,,,所以你把mos.gy,

网友G:
接上面,手机按错了。你把mos看成开关,开关开,你电感有电流,方向你显然知道,,开关关,电感还是有电流,,,是不是就从二极管那个方向了

网友H:
没事可以仿真试试看,至少简单看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