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按键灯亮程序

楼主(2016-08-13):
//分别按下S1~S4,D1~D4分别点亮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nsigned intx);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IO口使能设置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LED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13;     //LED管脚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按键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3);
   else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3);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6);
   else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6);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x)
{
unsigned int t;
t=x;
while(t--);
}

楼主:
STM32互连型系列产品分为两个型号: STM32F105和STM32F107。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用的哪一款型号!!!

网友B:
怎么没有电路设计图呢?

网友C:
void Delay(unsigned intx)
{
unsigned int t;
t=x;
while(t--);
}
这个延时函数是延时多少时间呀?

网友D: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这个一定不能忘记了!!

网友E:
这个按键没有实现自锁的功能啊

网友F:
最好再设计个硬件的,按下时候按键下面的灯点亮,看着炫酷。

网友G:
可以在一个按键下搞两对触电,对于其中一对是直接接LED,作为单独供电系统,这样就不影响LED。

网友H:
虽然不需要,但是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一个按键下搞两对触电,对于其中一对是直接接LED,作为单独供电系统,这样就不影响LED。 ...

是的,您的这种设计的思路很正确。

网友I:
配置成IO模式,然后循环扫描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