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逆变器] 关于全桥逆变电路输出波形的疑惑

楼主(2016-08-13):
最近做的一个全桥逆变电路,本来已经完成逆变,但是将另外一个信号输入到IR2113芯片输入端,输出波形不正常了。第一张图是我输入的驱动信号,第二张是逆变电路的输出波形,第三张是原理图,求助各位,解答疑惑了。

网友A:
"但是将另外一个信号输入到IR2113芯片输入端"这句话是啥意思?

网友A:
似乎你的负载既有大电容又有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你的负载既有大电容又有大电感

没有啊,输出端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将另外一个信号输入到IR2113芯片输入端"这句话是啥意思?

帖子里的是另外的一个输入信号,之前用的信号跟这个不一样,成功逆变而且波形很好看,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A:
你把20V电源也照一个看看。。。。

网友A:
2113的HIN LIN都不带反相的,你的电路会同时导通,没有炸管子么?

哦哦,LO1 LO2位置是互换的,这里原理图上传错了,管子没炸,之前的波形输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13的HIN LIN都不带反相的,你的电路会同时导通,没有炸管子么?

哦哦,LO1 LO2位置是互换的,这里原理图上传错了,管子没炸,之前的波形输出正常。

网友A:
你的C3 C9可能用得太小了。
你的频率很低,电容可能需要100uF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3 C9可能用得太小了。
你的频率很低,电容可能需要100uF以上

恩恩,这里我用的是独石电容,可以用普通的电容嘛?因为手头实在没别的电容了

网友A:
什么电容都可以。怕不行再并联个陶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容都可以。怕不行再并联个陶瓷的

把C3,C9加大到了220uF,波形好了许多,但是还是有不少震荡,是不是需要继续加大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容都可以。怕不行再并联个陶瓷的

20V电源用的直流稳压电源,难道电源会出问题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C3,C9加大到了220uF,波形好了许多,但是还是有不少震荡,是不是需要继续加大容值? ...

波形再贴来看看。电源的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再贴来看看。电源的也看看

第三个图示是电源,用的20V。第一个输出波形中间的震荡还是太厉害了

网友A:
浮空波形有振荡很正常。
我本来是想看看电源的波形。。。。。。。。。。。。。。。。你贴的是电源的照片。。。。。。
不过第一个图的上下两条线很平直电源的不需要看了。

网友A:
但是你这浮空振荡频率很低而且幅度几乎不衰减就有点诡异了。。。。。。。

网友A:
你可以把栅极电阻降低试试看。10欧以下。。。。。
不过我觉得能改变的可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栅极电阻降低试试看。10欧以下。。。。。
不过我觉得能改变的可能不大。。。。。。。
...

谢谢大神赐教,栅极电阻用的10欧,在负载端加了一个3K电阻,问题解决啦

网友B:
之前有个贴   有自举电容的选举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信号
正负要有死区时间
如果是单片机出来也要有间隔

才看到,因为我做的这个全桥驱动信号是比较低频的,加上驱动芯片自设死区时间,所以实验改变了下负载波形就回复正常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