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051中断唤醒(睡眠)演示程序

楼主(2016-08-13):
给大家发一个测试成功的新唐M051单片机中断唤醒(睡眠)的演示程序:
#include "SmartM_M0.h"
#define __KEYISR    EINT1_IRQHandler
#define DEBUGMSG       printf
/****************************************
*函数名称:KeyInt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按键中断初始化
******************************************/
VOID KeyIntInit(VOID)
{
P3_MFP = (P3_MFP & (~P33_EINT1_MCLK)) | EINT1;  //P3.2引脚设置为外部中断

DBNCECON &= ~ICLK_ON;
DBNCECON &= DBCLK_HCLK;
DBNCECON |= SMP_256CK;        //设置防反弹采样周期选择

P3_DBEN |= DBEN3;         //使能P3.2防反弹功能

P3_IMD &= IMD3_EDG;
P3_IEN |= IF_EN3;         //设置外部中断1为下降沿触发
NVIC_ISER |= EXT_INT1;
}
/****************************************
*函数名称:McuSleepDeep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MCU进入睡眠模式
******************************************/
VOID McuSleepDeep(VOID)
{
Delayms(20);
PROTECT_REG
(
  /* 进入睡眠模式 */
  SCR |= SLEEPDEEP;
  /* 禁止掉电模式下唤醒的中断中断使能 */
  PWRCON &= ~PD_WU_IE;
  PWRCON &= ~PD_WAIT_CPU;
  PWRCON |= PWR_DOWN_EN;
)
Delayms(20);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INT32 main(VOID)
{
  PROTECT_REG           //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P2_PMD = 0x5555;
  )
  KeyIntInit();         //按键中断初始化
  while(1)
  {
   P2_DOUT = 0x00;
   Delayms(500);
   P2_DOUT = 0xFF;
   Delayms(500);
    McuSleepDeep();       //MCU进入睡眠模式
  }
}
/****************************************
*函数名称:__KEYISR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按键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__KEYISR(VOID)
{
     Delayms(100);
  P3_ISRC = P3_ISRC;  //写1清空
}

网友A:
通过按键的中断实现了唤醒功能。

网友B:
低门数处理器特征:
– ARMv6-M Thumb 指令集。
– Thumb-2 技术。
– ARMv6-M 兼容 24-bit SysTick 定时器。
– 32-bit 硬件乘法器。
– 系统接口支持小端( little-endian)数据访问。
– 具有确定性,固定延迟的中断处理能力。
– 可以禁用和重启的多路加载/存储和多周期乘法可以实现快速中断处理。
– 兼容 C 应用程序二进制接口的异常兼容模式( C-ABI)。
ARMv6-M( C-ABI)兼容异常模式允许用户使用纯 C 函数实现中断处理。
– 使用等待中断( WFI),等待事件( WFE)指令,或者从中断返回时的 sleep-on-exit 特性可以
进入低功耗的休眠模式。

网友B:
当芯片进入掉电模式后,大部分时钟源、外设时钟和系统时钟将会被禁用,也有一些时钟源与外设时钟
仍处于激活状态。
如下这些时钟仍然保持激活:
z 时钟发生器
„ 内部 10K 低速振荡器时钟
z 外设时钟 (当这些IP采用内部10KHz低速振荡器作时钟源时)
„ 看门狗时钟
„ Timer 0/1/2/3 时钟
„ PWM 时钟

网友C:
ARMv6-M( C-ABI)兼容异常模式允许用户使用纯 C 函数实现中断处理。

网友D:
以前以为新塘的内核都一样呢,仔细看发现不同的

网友C:
中断服务里仅仅就做了个延时。

网友D:
进入掉电模式后,大部分时钟源、外设时钟和系统时钟将会被禁用,也有一些时钟源与外设时钟 仍处于激活状态。

网友E:
内部的时钟发生器较好用,不会突然挂掉

网友F:
竟然还可以禁止掉电模式系统复位,功能十分强大。

网友G:
中断系统是ARM比较厉害的地方,各种中断的实现,而51,只有个外部中断。。

网友A:
睡眠后,while循环就中断了,等下次唤醒后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