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查表法产生了这样的SPWM波,请教一下这什么问题?

楼主(2016-08-13):
C:\Users\q03581853\Desktop个人考虑是电感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C:\Users\q03581853\Desktop

网友A:
是你需要的么?

楼主:
不是,我要一个比较完整的正玄波,但零点附近失真很严重,我当时换了个滤波电感,是正玄波,但是失真很厉害。

网友B:
滤波参数不合适吧。电路参数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样的波形已经算是很漂亮了。

网友C:
加电感非线性补偿

网友D:
调节参数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