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上升沿、下降沿检测

楼主(2016-08-13):
前辈们,怎么编写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端口(P0^0)检测程序?有比较简单易懂的程序吗?

网友A:
P0^0端口没有上升沿或下降沿检测。只有高电平低电平。

网友B:
即便是外部中断,也只有下降沿和低电平,没有上升沿触发。

网友C:
比较前后两次扫描周期的端口值都可以识别出来了。

网友D:
P0^0端口没有上升沿或下降沿检测。只有高电平低电平。
即便是外部中断,也只有下降沿和低电平,没有上升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