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051定时器3 周期模式测试程序

楼主(2016-08-13):
以下是新唐M051单片机定时器3的 周期模式测试程序 成功版:
#include "SmartM_M0.h"
UINT32 i =0;
/****************************************
*函数名称:TMR3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定时器3初始化
******************************************/
VOID TMR3Init(VOID)
{
    PROTECT_REG
(
  /* 使能TMR0时钟源 */
     APBCLK |= TMR3_CLKEN;
  /* 选择TMR0时钟源为外部晶振12MHz */
  CLKSEL1 = (CLKSEL1 & (~TM3_CLK)) | TM0_12M;
  /* 复位TMR3 */
  IPRSTC2 |=  TMR3_RST;
  IPRSTC2 &= ~TMR3_RST;
  /* 选择TMR3的工作模式为周期模式*/
  TCSR3 &= ~TMR_MODE;
  TCSR3 |=  MODE_PERIOD;
  /* 溢出周期 = (Period of timer clock input) * (8-bit Prescale + 1) * (24-bit TCMP)*/
   /* 溢出周期 = (1/12MHz) * (0 + 1) * (12000*500)=500ms (0.5S)*/
  TCSR3  = TCSR3 & 0xFFFFFF01;  // 设置预分频值 [0~255]
  TCMPR3 = 12000*500;        // 设置比较值 [0~16777215]
  TCSR3 |= TMR_IE;     //使能TMR0中断
  NVIC_ISER |= TMR3_INT;
  TCSR3 |= CRST;      //复位TMR0计数器
  TCSR3 |= CEN;      //使能TMR0
)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INT32 main(VOID)
{
     PROTECT_REG            //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P2_PMD = 0x5555;       //P2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P2_DOUT= 0x00;        //P2口输出低电平
  )
  TMR3Init();
  while(1)
  {
   if(i > 7)
   {
      i = 0;
   }
  }
}
/****************************************
*函数名称:TMR3_IRQHandler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定时器3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MR3_IRQHandler(VOID)
{
/* 清除TMR3中断标志位 */
TISR3 |= TMR_TIF;
    P2_DOUT = 1UL<<i;         //P2口输出相应的电平
i++;
}

网友A:
还用到了中断的方式,非常不错的

网友B:
定时器控制器提供4种工作模式,单脉冲(one-shot)模式、周期(periodic)模式、反转(toggle)和 连续计数(continuous counting)模式。

网友C:
刚开始以为这个头文件很神奇,原来打开后发现,都是引用的官方的BSP包里的的h文件,只不过放到这个一个里面,写起来更简洁。

网友C:
  while(1)
  {
   if(i > 7)
   {
      i = 0;
   }
  }
这个死循环也比较有意思。

网友D:
定时器3比较好用,简单,操作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