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051驱动LCD12864液晶屏程序

楼主(2016-08-13):
共享一个新唐M051单片机驱动带字库的LCD12864液晶屏的c语言程序:
#include "SmartM_M0.h"

#define LCD12864_RS_PIN   0
#define LCD12864_RW_PIN   1
#define LCD12864_EN_PIN   2
#define LCD12864_MD_PIN   3

#define LCD12864_RS(x)     {if((x))P0_DOUT|=  1UL<<LCD12864_RS_PIN;\
                            else   P0_DOUT&=~(1UL<<LCD12864_RS_PIN);}
#define LCD12864_RW(x)     {if((x))P0_DOUT|=  1UL<<LCD12864_RW_PIN;\
                            else   P0_DOUT&=~(1UL<<LCD12864_RW_PIN);}
#define LCD12864_EN(x)     {if((x))P0_DOUT|=  1UL<<LCD12864_EN_PIN;\
                            else   P0_DOUT&=~(1UL<<LCD12864_EN_PIN);}
#define LCD12864_MD(x)     {if((x))P0_DOUT|=  1UL<<LCD12864_MD_PIN;\
                            else   P0_DOUT&=~(1UL<<LCD12864_MD_PIN);}
#define LCD12864_PORT(x)    LS164Send((x))

/********************************************
*函数名称:LCD12864WriteByte
*输    入:ucByte 要写入的字节
*输    出:无
*说    明:LCD12864 写字节
********************************************/
VOID LCD12864WriteByte(UINT8 ucByte)
{
     LCD12864_PORT(ucByte);
     LCD12864_RS(HIGH);
     LCD12864_RW(LOW);
     LCD12864_EN(LOW);
     Delayus(500);
     LCD12864_EN(HIGH);
}
/********************************************
*函数名称:LCD12864WriteCommand
*输    入:ucCmd 要写入的命令
*输    出:无
*说    明:LCD12864 写命令
********************************************/
VOID LCD12864WriteCommand(UINT8 ucCmd)
{
     LCD12864_PORT(ucCmd);
     LCD12864_RS(LOW);
     LCD12864_RW(LOW);
     LCD12864_EN(LOW);
     Delayus(500);
     LCD12864_EN(HIGH);
}
/********************************************
*函数名称:LCD12864SetXY
*输    入:x 横坐标 y 纵坐标
*输    出:无
*说    明:LCD12864 设置坐标
********************************************/
VOID LCD12864SetXY(UINT8 x,UINT8 y)
{
   switch(y)
     {
  case 1:
        {
             LCD12864WriteCommand(0x80|x);
        }
        break;
  case 2:
        {
             LCD12864WriteCommand(0x90|x);
        }
        break;
  case 3:
        {
             LCD12864WriteCommand(0x88|x);
        }
        break;
  case 4:
        {
             LCD12864WriteCommand(0x98|x);
        }
        break;
  default:break;
     }
}
/********************************************
*函数名称:LCD12864PrintfString
*输    入:x 横坐标 y 纵坐标 s字符串
*输    出:无
*说    明:LCD12864 打印字符串
********************************************/
VOID LCD12864PrintfString(UINT8 x,
                         UINT8 y,
                         UINT8 *s)
{
  LCD12864SetXY(x,y);    //设置显示坐标

     while(s && *s)
     {
        LCD12864WriteByte(*s);   //显示逐个字符
        s++;

     }
}
/********************************************
*函数名称:LCD12864ClearScreen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LCD12864 清屏
********************************************/
VOID LCD12864ClearScreen(VOID)
{
  LCD12864WriteCommand(0x01);
     Delayus(500);
}
/********************************************
*函数名称:LCD12864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LCD12864 初始化
********************************************/
VOID LCD12864Init(VOID)
{
     LS164Init();
  LCD12864_MD(HIGH);
     LCD12864WriteCommand(0x30);//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LCD12864WriteCommand(0x0C);//整体显示,游标off,游标位置off
     LCD12864WriteCommand(0x01);//清DDRAM
     LCD12864WriteCommand(0x02);//DDRAM地址归位
     LCD12864WriteCommand(0x80);//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0到地址计数器AC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INT32 main(VOID)
{
     Un_Lock_Reg();          //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LCD12864Init();         //LCD12864初始化
     LCD12864PrintfString(0,1,"1234567890ABCDEF");//显示第一行
     LCD12864PrintfString(0,2,"Hello World!!!!!");//显示第二行
     LCD12864PrintfString(0,3,"学好电子成就自己");//显示第三行
     LCD12864PrintfString(0,4,"I Love You!!!!!!");//显示第四行
  while(1);
}

网友A:
搞清楚这个怎么做,就要看是什么接口。如果是SPI。IIC,那就直接用现成的,如果不是,那就直接用IO来模拟。

网友B:
带中文字库的128X64 是一种具有4 位/8 位并行、2 线或3 线串行多种接口方式,内部含有国标一级、二级简体 中文字库的点阵图形液晶显示模块;其显示分辨率为128×64, 内置8192 个16*16 点汉字,和128 个16*8 点ASCII 字符 集.利用该模块灵活的接口方式和简单、方便的操作指令,可构成全中文人机交互图形界面。可以显示8×4 行16×16 点 阵的汉字. 也可完成图形显示.低电压低功耗是其又一显著特点。由该模块构成的液晶显示方案与同类型的图形点阵液晶 显示模块相比,不论硬件电路结构或显示程序都要简洁得多,且该模块的价格也略低于相同点阵的图形液晶模块。

网友B:
基本参数
(1)低电源电压(VDD:+3.0--+5.5V)
(2)显示分辨率:128×64 点
(3)内置汉字字库,提供8192 个16×16 点阵汉字(简繁体可选)
(4)内置128 个16×8 点阵字符
(5)2MHZ 时钟频率
(6)显示方式:STN、半透、正显
(7)驱动方式:1/32DUTY,1/5BIAS
(8)视角方向:6 点
(9)背光方式:侧部高亮白色LED,功耗仅为普通LED 的1/5—1/10
(10)通讯方式:串行、并口可选
(11)内置DC-DC 转换电路,无需外加负压
(12)无需片选信号,简化软件设计
(13)工作温度: 0℃ - +55℃ ,存储温度: -20℃ - +60℃

网友C:
内置8192 个16*16 点汉字,和128 个16*8 点ASCII 字符 集

网友D:
驱动好写,但是那个应用程序写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