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8d焊台维修求助

楼主(2016-08-13):
有一个858d焊台,其他功能正常,但是数码管显示缺笔画。请了解该焊台的朋友指点。

网友A:
拆数码管下来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数码管虚焊  还是到使用寿命了

楼主:
买了一年多,用的次数少,数码管用万用表测过全能点亮不缺笔划,也没有虚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年多,用的次数少,数码管用万用表测过全能点亮不缺笔划,也没有虚焊。 ...

那就是数码管的上级出问题了

楼主:
数码管由s3f94c4ezz单片机驱动,该机还有一片24c028,lm358不知道作什么用

网友D:
我猜LM358用于放大温度信号,24C028储存一下标定值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