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搞定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dlib.h" mdk4.73错误

楼主(2016-08-13):
ARM新安装的mdk4.73版本出错,是因为以前安装了ADS1.2

解决办法:
今天打开MDK4.70编译程序时突然出现这样的错误
C:\MDK\ARM\CMSIS\Include\core_cm3.h(120): error:#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dint.h"
C:\MDK\ARM\CMSIS\Include\core_cm3.h(120): error:#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dio.h"
C:\MDK\ARM\CMSIS\Include\core_cm3.h(120): error:#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dlib.h"
找了半天也没找出原因,前几天还能编译通过。

后来我就在MDK4.70的安装目录下搜索"stdint.h"文件发现有这个文件,这就非常怪异了,难道是MDK配置头文件路径有错误从而找不到头文件?
修改了n次都没成功找到错误。只好卸载了,之后重装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我就纳闷了,明明用的好好的怎么就是不对呢!
后来我发现mak能找core_cm3.h文件,所以就把"stdint.h" "stdio.h""stdlib.h"这三个文件复制到:\ProgramFiles\MDK4.7\ARM\CMSIS\Include下。
结果还是出现了..\OBJ\test.axf:Warning: L6310W: Unable to find ARM libraries. 和找不到_main符号的错误。
于是在百度上搜了..\OBJ\test.axf:Warning: L6310W: Unable to find ARM libraries. 找到了

问题解决方案:
MDKV4.70版本,安装完成后,打开工程编译会出现如下警告与错误的   L6310W: Unable to find ARM libraries
我的电脑---->右击属性---->高级---->系统---->环境变量---->系统变量
删除ADS的5个环境变量
在删除上述ADS1.2的5个系统变量之后,再重新打开KEIL下的工程文件,再次编译工程,OK!解决问题!

原来是前几天我把ADS卸载了,但是它的环境变量还在,而它的其他的依赖(库和一些文件没了)MDK4.70每次编译都去环境变量指定的地方
找标准的C库当然找不到咯!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以前用的好好的,后来就总出错。而且MDK4.12不受那个环境变量路径影响。
较于以前的版本MDK4.70的库文件和编译器路径更改了。都放在了:\ProgramFiles\MDK4.7\ARM\ARMCC文件中。

有时候需要制定 --libpath=D:\Keil\ARM\ARMCC\lib

楼主:
新版的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另外直接用例程改工程最好用了。

网友A:
所以安装开发软件多的话,就会容易有冲突

网友B:
默认情况下,应该工程会包含这个目录吧

网友C:
那么恭喜你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