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Keil4编译时的最小系统软件

楼主(2016-08-13):
搞了好几个月就没有想到。一直没有去找“为什么离开了那个编译环境就出错,就编译不了”的原因,今天下午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做了个到哪里也能编译的模板。核内容如下:
一、最小软件编译系统文件:
二、一定要设置好路径:

网友A:
可以不用keil软件吧,也可以用eclipse等软件

网友B:
eclipse软件比较大,有些卡,建议就用keil

网友C:
第二个截图里的配置非常重要,我之前也吃过这方面的亏。

网友D:
学习一下,现在KEIL复杂了

网友E:
说句实话好多官方的例程都是用Keil4写的,比最新版的5速度快,如果不是用最新的芯片,最好还是用4做,非常好用。

楼主:
目前使用Keil uVision4的产品有Keil MDK-ARM,Keil C51,Keil C166和Keil C251。

网友B:
将系统必须运行用的头文件包含进来,在属性里配置好路径才好。

网友B:
启动代码,内核代码以及基本的输入输出函数

网友F:
库文件里面怎么就只有一个重定向。

网友G:
同名的.s和.c文件应该内容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