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67ZI评测

楼主(2016-08-14):
评测1:开箱
评测2:HID鼠标,右键刷新
评测3:虚拟串口
评测........待续

----------------------------------------------------------------------------------------------------------------
                                                      评测1   开箱
很有幸这次能申请到板子,收到板子也有一段时间了,先大致地了解下把包装方面还是和之前的板子一样

一、MCU模块就是STM32F767ZIT6U,该芯片的具体参数如下:
1、ARM® 32-bit Cortex®-M7 CPU with DPFPU,主频216MHz,462DMIPS,支持DSP加速
2、 2 Mbytes Flash ,512 Kbytes SRAM
3、Chrom-ART Accelerator加速显示功能
4、24通道12位ADC
5、2*12位DAC
6、18个定时器
7、4个I2C总线、4个UART总线、6个SPI总线、2个SAI总线(I2S总线升级)、3个CAN总线

二、抛开性能来说,该板子从外观来看最大的变化就是:
1.增加了独立的USB电路
2、增加了以太网电路,可通过网线连接开发使用
板子还是一样通用型的,换个芯片就又是一块其他的开发板了
三、拿到板子,先把该下的文件、驱动都装好,无奈虚拟串口怎么都装不上,反反复复装了好久,终于装上了,这里分享下方法:
1、  对于一些精简过的系统,无法安装虚拟串口,是由于系统缺少mdmcpq.inf和usbser.sys文件所造成的。只需要将文件下载下来放在相应的文件夹下面就行了。
文件对应的目录如下:
mdmcpq.inf在C:\WINDOWS\INF目录;
usbser.sys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

2、修改mdmcpq.inf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修改为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正是这一段文件的错误导致在安装时不能将FileRepository文件夹中的usbser.sys文件复制到drivers目录下,导致安装错误。
安装完MDK5的开发环境和必须的STM32F7系列的开发包之后,就可使用我们的板子了
-------------------------------------------------------------------------------------------------------------------------------------------------------------
                                                                                评测2    HID鼠标,刷新桌面
看到别人的评测用了HID鼠标,自己也学着弄一个,改成右键刷新
这里可以先看下HID鼠标的相关信息:
鼠标发送给PC的数据每次4个字节
BYTE1 BYTE2 BYTE3 BYTE4
定义分别是:
BYTE1 --
       |--bit7:   1   表示   Y   坐标的变化量超出-256   ~   255的范围,0表示没有溢出
       |--bit6:   1   表示   X   坐标的变化量超出-256   ~   255的范围,0表示没有溢出
       |--bit5:   Y   坐标变化的符号位,1表示负数,即鼠标向下移动
       |--bit4:   X   坐标变化的符号位,1表示负数,即鼠标向左移动
       |--bit3:     恒为1
       |--bit2:     1表示中键按下
       |--bit1:     1表示右键按下  0表示右键抬起
       |--bit0:     1表示左键按下  0表示左键抬起
BYTE2 -- X坐标变化量,与byte的bit4组成9位符号数,负数表示向左移,正数表右移。用补码表示变化量
BYTE3 -- Y坐标变化量,与byte的bit5组成9位符号数,负数表示向下移,正数表上移。用补码表示变化量
BYTE4 -- 滚轮变化。0x01表示滚轮向前滚动一格;0xFF表示滚轮向后滚动一格;0x80是个中间值,不滚动。

试验数据:

BYTE2 X坐标变化量,当BYTE1的bit4为0的时候,0x01~0x7F为向左移动,0x81~0xFF为向右移动,0x00,0x80为不移动。BYTE1的bit4为1的时候,依旧。试验数据是跟BYTE1的bit4没什么关系。

BYTE3的变化跟BYTE2的一样。

主要代码如下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if (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13) == GPIO_PIN_SET)
{
HAL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do{
;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C, GPIO_PIN_13) ==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HID_Buffer[0] = 0x02;//按下右键
HID_Buffer[1] = 0;
HID_Buffer[2] = 0;
HID_Buffer[3] = 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 4);
HAL_Delay(100);
HID_Buffer[0] = 0x00;//不按下任何
HID_Buffer[1] = 30;//鼠标向右边移动
HID_Buffer[2] = 0;
HID_Buffer[3] = 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 4);
HAL_Delay(100);
HID_Buffer[0] = 0x00;
HID_Buffer[1] = 0;
HID_Buffer[2] = 30;//鼠标向左边移动
HID_Buffer[3] = 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 4);
HAL_Delay(100);
HID_Buffer[0] = 0x01;//单击
HID_Buffer[1] = 0;
HID_Buffer[2] = 0;
HID_Buffer[3] = 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 4);
HAL_Delay(100);
HID_Buffer[0] = 0x00;//松开
HID_Buffer[1] = 0;
HID_Buffer[2] = 0;
HID_Buffer[3] = 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 4);
HAL_Delay(100);
HID_Buffer[0] = 0x00;//回位置
HID_Buffer[1] = 0;
HID_Buffer[2] = (uint8_t)-30;
HID_Buffer[3] = 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 4);
HAL_Delay(100);
HID_Buffer[0] = 0x00;//不按下任何
HID_Buffer[1] = (uint8_t)-30;//鼠标向下移动
HID_Buffer[2] = 0;
HID_Buffer[3] = 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 4);
HAL_Delay(100);
HID_Buffer[0] = 0x00;
HID_Buffer[1] = 0;
HID_Buffer[2] = 0;
HID_Buffer[3] = 0;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 4);
HAL_Delay(100);

}
程序附件:

网友A:
这个带网络接口,怎么搞TCP、IP,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