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5438A的USCIB1的SPI外设

楼主(2016-08-14):
利用了MSP430 WAVE最新的库开发,USCIB0,USCIB2,USCIB3都配置成功能正常使用。
仅仅是USCIB1这个SPI不行,(使用的是P3.7,P5.4,P5.5)
抓了逻辑分析仪,数据线和时钟信号也没出,SPI函数初始化的返回值也是SUCCESS的,弄的我实在没辙了。
有这个片子的是否可以尝试下用下USCIB1的SPI是否有问题。如果使用成功的话,贴上代码参考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 不外乎配置的问题,
IO 口的配置,  外设的配置, 时钟信号使能, 有没有和其他外设冲突...

网友B:
数据线和时钟信号也没出,肯定是初始化的问题,官方没有给参考的代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和时钟信号也没出,肯定是初始化的问题,官方没有给参考的代码么? ...

按照例子写了,4路只有这一路不行,配置都是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不外乎配置的问题,
IO 口的配置,  外设的配置, 时钟信号使能, 有没有和其他外设冲突... ...

没有,尝试了屏蔽其他所有函数都不行,时钟源也换过还是不行,所以想看下谁有这个片子的尝试一下,我感觉是片子的问题……能想到的问题我都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例子写了,4路只有这一路不行,配置都是用一样的。

那看看这一路的IO也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是否复位的值就是不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看这一路的IO也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是否复位的值就是不一样的呢?

iar打开了寄存器看了下,跟其他路的spi配置的一样,设置普通io可以正常翻转,作为spi就没效果了

楼主:
是否有版主帮我转这个帖子到TI MCU分区...才发现发到模拟区了

网友C:
这个先看下初始化的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