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进制转浮点数

楼主(2016-08-14):
通过STM32单片机编程实现串口2连485向传感器发送读取测量数据的指令,传感器返回一些数据,我提取了其中的8位十六进制数的测量值通过串口1发送到蓝牙端接收数据,蓝牙再把数据发到APP端,四位十六进制是一个测量值,主函数如图1。现在的问题是我接收的一直是十六进制的数,如图二,但是APP那里要指数浮点数的格式数据才行,如图3.我自己代码改了好久就是达不到效果,求教。@dirtwillfly

网友A:
4个16进制数能转化为带小数点的浮点数,就可以显示为指数浮点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16进制数能转化为带小数点的浮点数,就可以显示为指数浮点数啊。

是这样改吗 我看网上有人这样写但是我试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改吗 我看网上有人这样写但是我试了没反应

@dirtwillfly

网友A:
你弄的好复杂。一般用类似printf("%e\t",test)的函数就可以把数据以指数形式输出到控制台或者字符串变量。
不懂你到底要输出字符串还是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的好复杂。一般用类似printf("%e\t",test)的函数就可以把数据以指数形式输出到控制台或者字符串变量 ...

可能我表述的不好 就是要显示file:///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51031AA\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64063529\QQ\WinTemp\RichOle\AHJ@F60AO7WGYHK}]G4(@E6.png图片这样的样子 这样的数据给他们才有效@dirtwillfly

网友B:
float a=1.0f;
unsigned char * b =(unsigned char*)&a;
Uart2SendByte(b[0]);
Uart2SendByte(b[1]);
Uart2SendByte(b[2]);
Uart2SendByte(b[3]);
Uart2SendByte(b[3]);
Uart2SendByte(b[2]);
Uart2SendByte(b[1]);
Uart2SendByte(b[0]);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at a=1.0f;
unsigned char * b =(unsigned char*)&a;
Uart2SendByte(b[0]);

Uart2SendByte(b[0]);
Uart2SendByte(b[1]);
Uart2SendByte(b[2]);
Uart2SendByte(b[3]);
Uart2SendByte(b[3]);
Uart2SendByte(b[2]);
Uart2SendByte(b[1]);
Uart2SendByte(b[0]);这个什么意思发两次吗@dirtwillfly @linqing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