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模块555的原理图

楼主:
如题,这是某宝上一个555脉冲模块的原理图,据说占空比和频率分别可调,但我感觉这个电路有问题,各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

楼主(2016-08-14):
这是电路图。

楼主:
我看网上的555占空比可调电路都是需要两个4148二极管这个电路怎么没有呢

网友A:
百度分析也有,电路也有,自己查阅效果更好。

楼主: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电路为什么可以不用4148

网友A:
调频率用RC。调占空,一是楼主所说的两个二极管和电位器,调节电容充放电不对称;二是调节CON端的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率用RC。调占空,一是楼主所说的两个二极管和电位器,调节电容充放电不对称;二是调节CON端的电位。 ...

在5脚输入电压不会影响频率吗?

网友A(点评):
频率都会受影响,两个二极管电路影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