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唐NUC1XX芯片开发环境的建立

楼主(2016-08-14):
新唐NUC1XX芯片开发环境的建立转载

1       概述
本文主要描述如何建立新唐NUC1XX系列芯片的开发环境,包括编译,下载以及调试环境的建立。
2       硬件环境
以NuTiny-EVB-120为示例硬件平台,调试器为“Nu_Link-Me_001 V1.2”,还有一根USB线。
NuTiny-SDK-NUC120开发板的详细资料目录:\Build\Evaluation Board\NuTiny-SDK-NUC120
PC机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XP SP4。
3       Keil MDK-ARM安装
Keil MDK-ARM安装包的评估版可以在网络上下载。正版需要向ARM公司购买License,网络上有一些序列号生成器,也可以使用。本文档使用的是4.13a的版本。(请使用24小时后立即删除哦:))
Keil MDK-ARM安装软件目录:\Build\Keil_MDK
3.1    安装Keil uVision4
双击MDK413a.exe,进入安装界面。
安装Project example,可以选择不安装。
安装完uVision4后,安装程序会自动进入ULINK驱动的安装界面。
3.2    安装ULINK驱动(可选)
Keil ULINK 仿真器是一款由Keil公司开发推出的多功能ARM调试工具,可以通过JTAG或CODS接口连接到目标系统仿真或下载程序,目前已经成为国内主流的ARM开发工具。
可以选择不安装,也就是将下图的两个复选框都取消。
安装完毕后,在桌面上生成了“Keil uVision4”的快捷图标。
3.3    安装序列号
点击桌面的“Keil uVision4”的快捷图标进入主界面。点击“File”->“License Management”菜单。复制右边的Computer ID,这是对应本台电脑的ID,需要输入到keillic.exe中生成序列号。没有输入序列号之前,该软件是evaluation版本。
解压keil_crash.zip为keillic.exe文件,点击该exe文件。在窗口的CID编辑框内粘帖刚刚复制的CID,Target编辑框选择“ARM”,点击“Generate”按钮即可生成对应本机的序列号。
将生成的序列号复制,粘帖到刚才打开的Keil license management窗口底部的“New License ID Code”编辑框内,点击“Add LIC”按钮即可。
注册成功后,License Management窗口显示相关的该软件可用信息:expires:Jan, 2020
4       安装Nu-Link4.1    Nu-Link驱动安装
Keil的µVision开发工具主要是用来管理工程,编写、编译、调试程序以及下载程序到目标板上的,而调试或下载程序到目标板上则需要调试驱动程序的支持,如ULink ARM Debugger就是这样的调试驱动程序;Nuvoton也为µVision提供了这样的调试驱动程序:Nu-Link,它主要用来辅助µVision调试Cortex-M0系列芯片的,尤其是Nuvoton的NUC1XX系列的芯片。同时Nu-Link还可以进行Flash的编程。
在µVision的工程配置选项里选择了Nu-Link调试驱动程序后,就可以进行程序的调试了,比如开始/停止调试会话,设置/清除断点,读写寄存器、内存,单步执行等等;另外还可以为特定的芯片选择Flash编程算法,该算法程序可以对芯片的Flash空间进行快速地擦除、改写和验证。
相关具体说明可参考帮助文档:\Build\Help_doc\NuMicro Cortex-M0 Keil 调试器驱动用户手册 1.03.pdf
安装文件目录:\Build\Nu-Link Driver\NuMicro Keil uVision IDE driver (Build 4125) V1.03,点击exe进行安装。
首先安装程序会安装Nu-Link驱动。
可全部选Next按钮,直到安装成功
4.2    关联Nu-Link到Keil
这个安装步骤是将Nu-Link驱动和Keil uVision开发环境联系起来,这时需要注意,如果你机器上安装过其他Keil版本,那么就需要选择相关的Keil目录了
这个窗口就是选择需要安装的Keil目录了,请选择你所需要使用Nu-Link的Keil版本安装目录。
安装成功后,在相关的Keil uVision4的安装目录下将多出如下目录和文件:
.\ARM\BIN\Nu_Link.dll: NuMicro Cortex-M0 Keil µVision Driver的DLL文件
.\ARM\BIN\Nu_Link: 包含COPYRIGHT, License和寄存器详细信息,semihosting示例程序等
.\ARM\Flash: 包含Flash编程算法
.\UV4\Nuvoton_NuMicro_Cortex_M0_DateBase.cdb : NuMicro Cortex-M0 MCU数据库
安装完Nu-Link Driver后,从开始菜单->所有程序,可以看到相关的帮助文档。
5       NUC1XX BSP安装
新唐提供了NUX1XX的板级支持包程序(BSP,Board Support Package),有利于客户在该驱动程序的基础上进行应用程序的快速开发,而不用从寄存器层面重新开发驱动程序。
BSP库文件安装目录:\Build\BSP Library\ 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2.002.exe
点击exe后系统将相关BSP文件安装到相应的目录,并在Keil MDK中进行了相应的注册关联以及拷贝相关的文件。例如以下两个系统文件:
l         \Keil\ARM\Startup\Nuvoton\NUC1xx\ startup_NUC1xx.s
l         \Keil\ARM\Startup\Nuvoton\NUC1xx\ system_NUC1xx.c
同时对UV4的“CPU类型库”也做了新唐CPU的更新,在新建UV4工程时可以选择相应的新唐CPU型号。
在BSP的安装目录下,包含了驱动程序和许多的样例程序,可供工程师开发时调用和参考。同时还提供了驱动的相关文档。

网友A:
其实换了操作系统和开发软件版本,也是这样的。

网友B:
ULINK 仿真器是一款由Keil公司开发推出的多功能ARM调试工具,可以通过JTAG或CODS接口连接到目标系统仿真或下载程序,目前已经成为国内主流的ARM开发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