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BSP 库的结构以及使用

楼主(2016-08-14):
库的结构

假如下载了这个BSP: NANO102_112_SeriesBSP_CMSIS_V3.01.000,打开,目录如下左边第一个
图, Library目录打开如中间图示, StdDriver打开目录如右边图示:

SampleCode打开目录如下

楼主:
下图是inc目录下的文档
图 2-1 inc目录下的文件

下图是StdDriver目录

图 2-2 StdDriver目录下的文件

楼主:
初识 Sample code
下面我们通过讲解一些sample code来更进一步了解BSP。
常用Sample code都在目录NANO102_112_SeriesBSP_CMSIS_V3.01.000\SampleCode\StdDriver下面
通过讲解GPIO范例,大家可以了解API的使用方法以及通过Nu-Link下载、调试的方法。 因为使用UART打印信息,所以UART也会被初始化。GPIO 范例
打开GPIO目录, 下面有2个目录和一个文件

1) 进入 keil 目录,双击项目文件 GPIO.uvproj, keil 就会被打开,如下图

上图中, CMSIS下是ARM CMSIS规范规定的2个文件User下是main.cLibrary下是Library\StdDriver\src目录下的文件,项目用到的就包在这个目录下

楼主:
2) 点击 F7 进行编译, keil Build Output 窗口会显示编译结果, GPIO.bin 生成,在 obj 目录下

3) 将板子通过 Nu-Link 或者 Nu-Link-Me 接到 PC 上
4) 点击 Load 进行下载。下载之前让我们看一下怎么选择用 Nu-Link 进行下载
点击Target Option进入下面的画面,大家注意该画面东西特多,瞪大眼睛,注意看,该窗口有10
个frames

楼主:
首先在 Device 窗口选择正确的型号, 例如: 我们选择 NANO112VC2AN。 这样等会 Debug 的
时候才能看到寄存器列表, 注意: Target 里面下图红框内不能是空的,否则 Debug 的时候看
不到寄存器列表

然后进入 Debug 选择 Nuvoton Nu-Link Debugger。 点击 Settings 会看到当前使用的 Nu-LinkKeil 驱动版本号
如果看不到该项选择,说明 Nu-Link-Keil-Driver 安装的目录不对或者 Nu-Link 没有被识别,目
录不对需要选择正确的目录重新安装,注意要安装到 Keil 的安装目录下; Nu-Link 没有被识别
的话,如果 USB 驱动安装都没有问题,就只能是驱动有问题或者你的 windows 系统里面缺少
安装包,可以联系新唐技术支持。

 最后进入 Utilities,打勾 Usb Debug Driver 和 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点击 Settings

可以选择要烧录的位置,一般都烧录到APROM
 然后关闭 option 窗口,点击 Load 就会下载了
看到下面的进度条,说明环境, BSP 安装都没有问题了

楼主:
5) 点击  进入调试画面,如下
Keil会自动停在main函数,左边显示的是通用寄存器r0 – r13, lr, pc, cpsr寄存器的值点击上图红框中绿色的按钮,就可以看到寄存器列表,点击GP,就会看到GPIO的所有寄存器,
如下图红框所示

楼主:
6) 之后就可以进行单步/Free run 等调试动作

可以编译、调试、下载, 环境基本就OK了。
下面是main.c的一部分代码,重复的函数我都拿掉了, 例如: EINT0中断处理函数和EINT1中断处
理函数,两个函数中,我只讲EINT0。

楼主:
我们的 M0/M4 系列因为有多个时钟源,所以 CPU 和外设都有多个时钟源可以选择。 系统初始化
的步骤如下:
 使能外部/内部晶振,并等待晶振稳定( PWRCTL 寄存器和 CLKSTATUS 寄存器)
 选择 CPU 时钟源( CLKSEL0 寄存器)
 选择外设时钟源( CLKSEL1/CLKSEL2 等寄存器)
 使能外设时钟( APBCLK 寄存器)
 设定 GPIO 的功能( PA_L_MFP/PA_H_MFP 等寄存器)

M0/M4 系列一般有 5 个时钟源可以选择。 内部有 2 个晶振:内部高速晶振( HIRC) 一般22.1184M 或者 12M 或者 16M; 内部低速晶振(LIRC),一般是 10K,有的 32.768K
外部可以接 2 个晶振:外部高速晶振(HXT),一般可以接 4M ~ 24M;外部低速晶振(LXT),
一般接 32.768K
另外再加锁相环(PLL),可以选择 HXT 和 HIRC 超频到 50M,或者更高
这 5 种时钟源,每个外设和 CPU 大都可以选择。
外设选好上面 5 种时钟哪种做时钟源之后,写 APBCLK 寄存器使能时钟

注意: 如果外设时钟不等于 CPU 时钟(CPU 时钟慢),写外设寄存器的时候需要 SW 自己同步。
看门狗一般选择内部 10K 时钟做时钟源,我们就以看门狗代码为例,代码如下:WDT->CTL = WDT_TIMEOUT_2POW14| 0 |(0 << WDT_CTL_WTRE_Pos) |(1 << WDT_CTL_WTWKE_Pos);/*喂狗周期 2^14,使能唤醒功能*/
Delay(200);/*Delay 200us*/
WDT->CTL | = WDT_CTL_WTE_Msk ;/*使能看门狗*/
上面的代码连续写两次CTL寄存器,第二次写和第一次写之间需要等2个看门狗时钟周期,就是2
个10K时钟,大概200us
如果上面的代码改成这样: WDT->CTL = WDT_TIMEOUT_2POW14| WDT_CTL_WTE_Msk |0 |(0 << WDT_CTL_WTRE_Pos) | (1 << WDT_CTL_WTWKE_Pos);/*喂狗周期 2^14,使能唤醒功
能,同时使能看门狗*/
这样就不需要 delay 了,因为同一个寄存器只写一次。

楼主:
总结如下:1) 为了省电, 整个系统的晶振除了内部 HIRC,其他晶振默认都是不起振的。2) 每个 IP 的时钟默认也是关闭的。
3) 所有的 IP 包括 CPU 有多个时钟源可以选择。
4) 整个系统要使用的晶振都需要软件起振。
5) 每个 IP 在使用之前要选择时钟源+使能时钟,然后配置多功能引脚。
6) 要新建 project 的话建议拿我们 BSP 下面已有的*.uvproj 文件来改

网友A:
API的使用方法以及通过Nu-Link下载、调试的方法

网友B:
直接把文档资料发上来好了

网友C:
通常新唐的开发板上都会提供一个nu-link下载器的。

网友:
可以了解API的使用方法以及通过Nu-Link下载、调试的方法。

网友D:
好**!不过能贴个官方库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不过能贴个官方库文件吗?

库文件可以直接去官方下载的,官方提供的有中英文的手册和BSP

网友E:
学习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尝试不断修正的过程。BSP的学习也是这样。

网友:
模板工程里应该包含了所需的所有头文件和库函数文件。

楼主:
外部可以接 2 个晶振:外部高速晶振(HXT),一般可以接 4M ~ 24M;外部低速晶振(LXT),
一般接 32.768K

网友F:
为了省电, 整个系统的晶振除了内部 HIRC,其他晶振默认都是不起振的

网友A:
BSP里面结构复杂,如果不搞清楚怎么回事,关系是什么,真是没法搞。

网友G:
目录结构掌握好了才好知道怎么一步一步做

网友:
BSP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主板。

网友:
BSP是板级支持包,(board support package)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
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主板。BSP是相对于操作系统而言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对应于不同定义形式的BSP

网友H:
有人清楚BSP和HAL硬件抽象层的关系吗 ?板级支持包和硬件抽象层谁是更底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