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WiFi模块ESP8266初探

楼主:
第一次接触WiFi模块,所以从简单的开始来 点个灯!
ESP8266淘宝买的  销量挺高的。↓↓

↑↑ 店家给的图。 一共8pins 本次没使用GPIO2和GPIO;(也不知道怎么用)
接线方式:
WiFi         MCU
GND----------GND
RXD----------TXD
TXD----------RXD
PWD---------3v3
IO16---------RST
VCC----------3v3

其实就使用了单片的USART的两个IO。然后IO16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RST。
买回来首先看看模块是否能用。
使用USB转串口 和ESP8266相连。接线方式不变。
发送AT 看不否返回“OK” ↓↓↓

我这个默认的波特率是115200  如果返回是乱码 改变USB转串口的 bps。 还不行就使用绝招“重启试试”IO16-----RST
WiFi模块的设置使用的是AT指令 具体形式详见pdf.

初始化配置
配置MODE-> MODE2 AP模式
使用AP模式,AT+CWMODE=2
AP+RST 重启
AT+CWSAP=”WiFi_NAME”,”PASSWORD”,1,2     chl1 加密方式2
AT+CIPMUX=1    开启多连接
AT+CIPAP? 查看WiFi模块的IP
AT+CIPAP=“192,163,4,1”设置IP
AT+CIPSERVER=1,8086   port 8086
AT+CIPSEND=0,6 IDO发送6Byte
HELLO

以上有USART发送

最近刚入手STM32L432 所以用新板子耍耍。上两张图

板载了一个GREEN LED 用跳帽和 PB3连接。

首先初始化WiFi模块,用串口发送AT指令。利用接收中断 接收WiFi模块返回的数据。然后判断数据。执行相应指令。
手机发送#ON 开灯 #OFF关灯 详见代码;

操作如下
AT+CWSAP 指令设置 WiFiName 还有密码等。前面提到了。所以连接这个WiFi就可以了,然后输入密码Password
打开APP

因为我使用的是AP模式下的TCP服务器。所以手机相当于客户端。选择TCP Client。
之前设置的IP和PORT 匹配上就可以。 点击增加。

发送#ON 开灯并且WiFi向手机发送状态Light’sON  绿色的LED
#OFF  就是熄灭。 就不上图了 靠色有点看不清。但是的确   亮了------(爱迪生)
WiFi模块还有其他模式没有去探究。慢慢学习。
在此还要感谢sjw对我的支持。

楼主(2016-08-14):
新手上路

网友A:
谢楼主分享,大神带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楼主分享,大神带我飞

少扯皮

网友B:
楼主的上手方法很好。从图片上看,这个WIFI模块挺小的,要多少钱?
WIFI的配置要账号名称和密码,楼主准备怎么输入这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上手方法很好。从图片上看,这个WIFI模块挺小的,要多少钱?
WIFI的配置要账号名称和密码,楼主准备 ...

12块钱左右。 我直接用单片机串口给WiFi发送AT指令。
AT+CWSAP=<NAME>,<PASSWORD>,<channel>,<加密方式>
用USB转串口模块 直接输入也可以。

网友C:
很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D:
自己再修改一下app应该不错

网友E(2017-03-18):
不错,就是不知道有人用ESP8266与微信公众号控制?

网友F:
机智云有集成的wifi模块。

网友F:
这是串口配置的wifi模块吗?

网友G(2017-05-16):
这个挺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H:
可以玩玩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