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92MHz 遥控钥匙调试

楼主(2016-08-14):
大家好:
      图片是部分电路图,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是参考人家的,现在发射功率调不上去,大家有没有调试的经验?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R4 10K   不对,至少取值20K以上,Ic,电流太大或太小振荡都不稳,33K比较合

网友B:
再者,反馈比也不可太大,否则振荡不稳

楼主:
我看了下我的调试记录,L1短路是能调出发射频率的;R4的选择要根据前面芯片的电压来选的吧;目前我的发射功率调不上去,调试中发现C5、C4、C3、增大;发射功率都会增加,但是,电容增大会导致振荡频率减小;你们都怎么调试取舍的?

楼主:
你这种画法我也看到过,他是把天线接地,电容C3接到集电极;我目前的这种画法有问题吗?我当时想的是让电流都流过天线;这样辐射出去的能量就会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 10K   不对,至少取值20K以上,Ic,电流太大或太小振荡都不稳,33K比较合

目前调试,先把saw给等效出来,用个1nf电容隔离,然后调试到433.92M,大点;然后把saw换上去,看是否在saw的振荡频率附近,另外,观察是否存在ghost频率,如果没有,我就认为中心频率调试ok;然而和别人的对比,发射功率差了4-5个dbm;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指教下吗?

楼主:
在帮忙看下我这个交流通路画的对不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L1短路可省略丶C3弄大。反馈电容3pF太小。如果谐振电容不足,还得到天线再并联电容。 ...

我认为我的振荡回路和L1有关系,不知道对不对,好多人都说是滤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1是馈电(通直隔交,提供电源)以及谐振电感的双重作用,如果L1短路掉,则由ANT承担此作用。前面有三种电 ...

感谢回复!我在看看!

网友D: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 关注中。

网友E:
你要求距离多远,是不是3V供电,其实非常简单的,主要是看你的PCB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求距离多远,是不是3V供电,其实非常简单的,主要是看你的PCB布线,

是3V供电,距离要求20m;pcb布线有什么讲究吗?调试问题可以指教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 关注中。

我淘宝做的加急板,今天会到,按照king555说的改的板子,我在调下,看怎么样

网友E:
我们这做的都是3V的433M 遥控器,距离都能达到50M,这个说不清楚,要看你的PCB大小各布局,我们很少使用电感,都是用PCB线替代

网友F:
受教啊,最近也在调试这个电容三点式遥控发射电路,苦于没有仪器和调试方法

网友G:
最近有接触这块,好贴!MARK 一下

楼主(2016-10-10):
引用 网友G:
最近有接触这块,好贴!MARK 一下

你的调的怎么样?我这边还是不是很理想;

网友H(2016-12-19):
引用 网友F:
受教啊,最近也在调试这个电容三点式遥控发射电路,苦于没有仪器和调试方法 ...

您好,您哪里最后调的怎么样了?我也有和你同样的烦恼

网友I:
换射频ic吧,声表的手一摸 就偏甚至好几M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射频ic吧,声表的手一摸 就偏甚至好几M的频率,,

还行吧,我这个调的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做的都是3V的433M 遥控器,距离都能达到50M,这个说不清楚,要看你的PCB大小各布局,我们很少使用电 ...

我的也是pcb代替的,pcb的代替的线,在布置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J(2017-03-12):
引用 网友F:
受教啊,最近也在调试这个电容三点式遥控发射电路,苦于没有仪器和调试方法 ...

RTL2832就可以搞定24mhz-1700mhz

网友K(2017-08-25):
引用 网友C:
L1是馈电(通直隔交,提供电源)以及谐振电感的双重作用,如果L1短路掉,则由ANT承担此作用。前面有三种电 ...

好帖

网友L(2017-12-01):
好贴,令我茅塞顿开。

网友M:
这种电路振荡是很容易的,但是调制失真一般很大,用于小功率发射还是可以。要想发射的远,一定要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