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新技能GET,串口空闲中断的使用,用于帧数据接收

楼主(2016-08-14):
昨晚看到一个帖子,讲到了IDLE中断的用法,真是豁然开朗,之前一直不知道这个中断能干什么,在这也感谢 wanglaojii 的分享---《STM32单片机的接收不定长度字节数据的方法》。

随后我便拿NUCLEO-L432一试,加上了DMA,效果杠杠滴。

void Usart_Init(u8 Fck,u32 Bot)
{
  RCC->AHB2ENR|=0x1;
  RCC->APB1ENR1|=RCC_APB1ENR1_USART2EN;
  GPIOA->AFR[1]=0x30000000u;
  GPIOA->AFR[0]=0x00000700u;
  IOset(GPIOA,Px2_TB|Px15_TB,Px2_OB|Px15_OB,2,3,0,0,1);

  USARTx->CR1=0;
  USARTx->CR2=0;
  USARTx->CR3=0;

  USARTx->BRR=Fck*1000000/Bot;
  USARTx->CR1=0x212c;
  USARTx->CR1&=~0x20;
  USARTx->CR1|=USART_CR1_IDLEIE;             //开启IDLE中断
  USARTx->CR3|=USART_CR3_DMAR;              //接收DMA使能
  USARTx->CR1|=1;
  DMA1_USART2_RX_init(1,(u32)&USART_R_Buf);//DMA配置
  USART2_Start((u32)USART_R_Buf,128);
  NVIC->ISER[1]|=1<<(USART2_IRQn-32);
  NVIC->IP[USART2_IRQn]=0x80;
}

在帧传输过程中由DMA接管,CPU可以安心的做别的事情,但一帧数据(帧长度任意)结束之后,就会触发IDLE中断,此时CPU即可处理该帧数据。
是不是很方便,哈哈。

附上工程(纯寄存器代码):

谢谢阅览~

网友A:
不错涨姿势了,,之前一直用回车键,,,

网友B:
通信关键还是协议,其它都不是问题

网友C:
大神,你知不知道它是怎么触发接收中断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知不知道它是怎么触发接收中断的吗

检测 空字符吧

网友D:
这个方法还没用过,不知道好用不,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知不知道它是怎么触发接收中断的吗

额,IDLE是检测到空闲帧,也就是空字符,就中断。接收中断RXNE是接收数据寄存器不为空,就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关键还是协议,其它都不是问题

给协议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是不错的

网友E:
modbus 大家都不用的帧超时,就是类似的设计

网友F:
寄存器实现的好

网友G:
DMA真是个好东西,不过我学的还是不够好,多跟高手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