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常用滤波算法

楼主(2016-08-14):
AD转换常用滤波算法

网友A:
AD采样之后加上滤波会比较稳定。。

网友B:
还是卡尔曼好,毕竟上过阿波罗飞船的,

网友C:
我也是参照卡尔曼才研究出无损滤波算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参照卡尔曼才研究出无损滤波算法。。。。

大神能分享一下您的算法吗

网友E:
卡尔曼的5条公式:
X(k|k-1)=A X(k-1|k-1)+B U(k) ……….. (1)
P(k|k-1)=A P(k-1|k-1) A’+Q ……… (2)
X(k|k)= X(k|k-1)+Kg(k) (Z(k)-H X(k|k-1)) ……… (3)
Kg(k)= P(k|k-1) H’ / (H P(k|k-1) H’ + R) ……… (4)
P(k|k)=(I-Kg(k) H)P(k|k-1) ……… (5)

网友F:
非常实用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样之后加上滤波会比较稳定。。

恩 这个我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卡尔曼好,毕竟上过阿波罗飞船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