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如何限制电流

楼主(2016-08-14):
各位前辈小弟做DC-DC降压电路,请问输出怎么做过流保护?

网友A:
加一个检流电阻和一个运放,具体图纸可以搜一下:LM2596恒流来参考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AOZ1284

楼主:
请问可以做吗

网友A:
理论上应该都可以,但你也要试了才知道.

网友B:
内部自带保护,不必外加。

网友C:
现在是有些DC-DC输出带限流功能的;当然也可以外部加一个限流开关。

网友D:
换带限流的
注意,不是过流保护。

网友:
增加个电流负反馈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领导要2A输出的,超过2A自动保护还不要增加器件,麻烦大家推荐下有什么好的芯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领导要2A输出的,超过2A自动保护还不要增加器件,麻烦大家推荐下有什么好的芯片吗 ...

没办法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领导要2A输出的,超过2A自动保护还不要增加器件,麻烦大家推荐下有什么好的芯片吗 ...

我也在找,找到麻烦通知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领导要2A输出的,超过2A自动保护还不要增加器件,麻烦大家推荐下有什么好的芯片吗 ...

LM5117

网友G:
限流的BUCK比较少,价格高。倒不如输出串个可恢复保险,3毛钱解决问题。

网友H:
国产芯片,XL4301可以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