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用定时器软件可以实现高精度的延时么?

楼主(2016-08-14):
STM32不用定时器软件可以实现高精度的延时么?

网友A:
不用定时器的话,只能用nop实现延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定时器的话,只能用nop实现延时了。

这样的延时,会随着主频的改变而改变的,用的时候不方便。

网友C:
可以的,用调试模块延时

网友D:
精准的延时,需要用汇编加nop实现的。单独nop,容易被优化掉。

网友E:
对于32位机,精确延时就不能再用数指令的方式了。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F:
给大家一个延迟程序,这个很精确
__asm  void IDelayLoop(INT32 count)
{

L1  subs    r0, r0, #6
    bgt     L1
    BX      lr
}

void TimeSleepMicroSeconds( UINT32 uSec )
{
    uSec *= (SYSTEM_CYCLE_CLOCK_HZ / ONE_MHZ);
    int iterations = (int)uSec - 5;

    IDelayLoop(iterations);
}

网友G:
精确和软件延时,本来就是相悖论的。不可以做到两者兼得

网友H:
要想精确,必须上硬件,只有硬件才可以保证一定的精度。

网友I:
试试定时器,系统滴答定时器。不过这需要占用一定的外设资源

网友J:
一般延时,只会用在IO模拟时序的场合,这时候用到延时。在这个场合,精度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网友K:
可以试试以太网的网络对时,这样就不需要硬件的参与了。纯软件实现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延时,会随着主频的改变而改变的,用的时候不方便。

主频一般是确定的,nop是最准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