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传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6-08-14):
代码中有这一段程序:
SBUF=5;
          if(TI==1)
           {
                   TI=0;
                SBUF=5;
           }
但是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是85 85 85

然后改成 SBUF=9;
          if(TI==1)
           {
                   TI=0;
                SBUF=9;
           }
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是89 89 89
这是什么情况?新手上道,求大神指教,为啥发的是十进制数,收到的数之前有个“8”??

网友A:
既然是新手的话,就不要看这些误导自己了,我在发烧友分享了一些例程,自己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新手的话,就不要看这些误导自己了,我在发烧友分享了一些例程,自己去看看吧 ...

怎么找到你的分享

网友B:
是不是波特率的错误引起的, 你的单片机的波特率偏高了一点

网友C:
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D:
注意奇偶校验
和波特率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