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导通电阻

楼主(2016-08-14):
各位大仙,最近小弟在用松下的AQY210S这个光耦,发现导通时,测得集电极仍有一定的电压(大概400MV左右),在我的印象里光耦饱和后其集电极的电压应该非常接近于0(不会超过几十mv),刚开始我以为是光耦没有处于饱和状态,可是无论我怎么调整电阻,都不能降低这个电压值,后来我看了AQY210S的datasheet,发现这个光耦的导通电阻竟然有30欧左右。请问为什么这个光耦有这么大的导通电阻?跟它是不是线性光耦有关系吗?忘大神不吝赐教!(以前用过TLP521这个光耦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线性光耦有个CTR,这个电阻可能是I-V的电阻。

网友B:
光耦饱和后其集电极的电压应该非常接近于0(不会超过几十mv)————记错了吧。

521之类普通光耦,输出极是双极性三极管,输出参数是饱和电压和电流,饱和电压基本按0.3v计算,不会几十mv那么低。
这个松下光耦是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饱和后其集电极的电压应该非常接近于0(不会超过几十mv)————记错了吧。

521之类普通光耦,输出 ...

嗯,多谢指点,这个是光继电器,跟光耦还是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