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普通万用表用三块锂电池能不能直接供电?

楼主(2016-08-14):
谁知道普通万用表用三块锂电池能不能直接供电?

楼主:
买9V干电池觉得贵,一不小心万用表没关掉就会耗完电。

网友A:
万用表的自动断电功能好像在某些档位不灵。

网友B:
你只要关心下,锂电池能不能塞进去就行了
电压比9V的有点高,或许2节足够,因为两节满的话电压也有8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