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串烧....

楼主(2016-08-15):
最近,看到一些断章取义的东西,感到有必要说点什么。由此,就形成了若干个帖子。

在此梳理一下,也算是个总结。

楼主:
一,零极点

零极点是个数学概念,存在于与亚纯函数相关的复平面上。作为亚纯函数的特例——LTI系统的传递函数,在其复平面上同样可以存在相应的零极点。

极点,可以认为是系统的零输入响应。

零点,可以认为是系统的零响应输入。

对于表述系统正弦稳态下的频谱特性——波特图,零极点通常是作为一个参考点。而只有零极点为纯虚数或零(存在于虚轴上),相应的零极点本义才会体现在频谱特性上。

正本清源——零极点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4652-1-1.html

正本清源——零极点(续)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5154-1-1.html

楼主:
二,短路电容

“短路电容”原本是个电路理论的详谬,在电路理论范畴内说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表明电路理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其自身是自洽的。在电磁理论中,磁场必然随电流的产生而产生,所以电路理论在此未必合适,这就是电路理论的局限性。

炒点“冷饭”——短路电容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5550-1-1.html

理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6012-1-1.html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直流”的拉普拉斯变换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7070-1-1.html

楼主:
三,一个误区

这是个实实在在的误区,存在多年且至今还有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就有过讨论(有赞同也有质疑者),由此产生了多篇相关的论文,甚至在正规的教科书中也所有体现。

这里不想就那个讨论再多说什么,仅就一个例子给点说明。先给图一:

这是教科书中时常可见的一个图。注意这些线的方向,以及B和D点。

下面再给图二:

注意图中的两个区域(右上和左下),其内的点将沿几乎水平的线移动到右或左边的线上,然后随箭头所指方向移动。正常振荡后,横线就只存在最上面和最下面的那两条了。

一个误区....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8114-1-1.html

拓展——续《一个误区》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8784-1-1.html

一个对比....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8922-1-1.html

机械“施密特”....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9024-1-1.html

由跟随器所引出的那些事儿....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9922-1-1.html

真相....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0386-1-1.html

真相(续)....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0592-1-1.html

网友A:
耗时半个月,连发8个帖子,居然还没搞懂,你叫人怎么相信你是博导教授???

网友A:
这个电路,是这样起振的么????????????????????????????????

楼主:
最后说明一点:

此“串烧”是对近期所发帖子的梳理和总结,相关内容在相关帖子内已经基本阐述清楚了。如果想具体了解这些内容的,可以看引帖中的内容,这里就不多作解释了。

如果有人对相关内容存疑,可以自己开帖辩驳,但希望给出依据和详细的反驳内容,譬如起振的具体过程

如果给不出依据和反驳内容,这说明什么自己去理解吧!

网友A:
楼主,如果想知道是如何起振,说一声,马上回答你。

现场即刻问答,可以证明某个人是不是现学现卖的。
你要围绕电子学磁滞问题问我,几分钟内给你答复,码字耗时。
而我问你,动不动一周半个月的,得去翻书查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说明一点:

此“串烧”是对近期所发帖子的梳理和总结,相关内容在相关帖子内已经基本阐述清楚了。如果 ...

正常人请教问题,是谦虚卑恭的,而你,请教问题也这么霸气,讲话这么强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说明一点:

此“串烧”是对近期所发帖子的梳理和总结,相关内容在相关帖子内已经基本阐述清楚了。如果 ...

根本不用重开贴,3句话就说清楚,
再者俺又不需要刷分!论坛积分仅仅跟某人上网时间长短成正比,仅此而已。

如下图所示,起始阶段,电路工作点可位于图中负阻段任何一点,单就图中左边电路图而言,直流点可能是图中原点,即标示为2的点,倘若电压有初始电压,可能是1或3点,当然了,实际电路工作点由偏值电路确定到底是哪一点,这里简单的电路原理图未标示而已。

不失一般性,假设起始电压是1或者3,那么1点顺着负阻路线往上,到达口字型磁滞回线运转,3点往下运动,情况同1.

倘若起始电压是点2,那么根据初始扰动情况,可能是往1,也可能是往3点运动,以后情况同1,3.

到达口字型磁滞回线后,可认为启动过程结束。

楼主抬杠1个星期,非说是4段线,第5段什么概率为0,是虚拟的等等,,,,原来是不明白启动过程导致的。。。
当然了,为叙述方便,我换了坐标了,图中横轴上的红线,换在纵轴上,就是LZ发明的启动过程路线!

网友A:
以上过程的验证:

在spice里,通过在电容上加nodeset,来设置初始工作点,然后观察电容两端电压或其中流过的电流,即可。

楼主:
很好,有问答就好办了。先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重开贴,3句话就说清楚,
再者俺又不需要刷分!论坛积分仅仅跟某人上网时间长短成正比,仅此而 ...

请问,起振的那段路径(就是对角线上)对于理想运放(增益带宽积无限大)的情况下该用时多少?

或给个粗略的估计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起振的那段路径(就是对角线上)对于理想运放(增益带宽积无限大)的情况下该用时多少?

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

请问,当tao为正数时情形,你明白了,tao为负不也一样???

只不过一个收敛,一个发散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

请问,当tao为正数时情形,你明白了,tao为负不也一样???

你只要回答我该用时多少?

这里的电阻、电容值以及限幅电压都可以设定,甚至可以假设运放只有有限增益和带宽,然后令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只要回答我该用时多少?

这里的电阻、电容值以及限幅电压都可以设定,甚至可以假设运放只有有限增益和 ...

大师,你都有30多年教学经验了,按说是个老手了,你我此时聊天应该是点到为止,互相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这样聊天才有意思。如果话非得说的那么细才能明白,那就。。。

以10L图为例,根据此图,可以提取初始电压,终点电压,和时间常数信息,于是一阶电路三要素有了!于是啥也不缺了。
如果非要我弄个表达式出来,抱歉,太简单的计算,实在没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你都有30多年教学经验了,按说是个老手了,你我此时聊天应该是点到为止,互相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这 ...

给个估计即可,无穷大?有限非零常数?无穷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估计即可,无穷大?有限非零常数?无穷小?

三选一啊,选中间那个!
当然前提10楼那个图应该靠谱,电容值要靠谱!
比如突然选电容C为无穷小或无穷大,那就是存心的了。

网友A:
有问题快点问,2点了,我还有正事!

只要讲话客气一点,不要盛气凌人,别人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当水平高到一定程度,可以傲视群雄了,那时候讲话再霸气,人才会敬服。
目前介于大二和大三之间水平,和目前讲话口气,极度不协调,不搭噶!

楼主:
记录:

不用问,也不需要回答了!

楼主:
具体估计,参照这个:

拓展——续《一个误区》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8784-1-1.html

这是关于电感的,当初曾给出详细的动态分析。

楼主:
对于二阶估计(运放是个动态系统),用时趋于零(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的条件下),即无穷小。

据此,就可以大概知道其“运动轨迹”了。

那些,还死抱着“对角线"的人,明显就陷入了那个误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二阶估计(运放是个动态系统),用时趋于零(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的条件下),即无穷小。

大哥,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你说的无穷小是10L中,那两条竖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二阶估计(运放是个动态系统),用时趋于零(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的条件下),即无穷小。

不服气,用spice走一个?????

如果你输了,,上当当给我买两本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你说的无穷小是10L中,那两条竖线!!!

自己去做动态分析,比较一下我本帖的那个图。

如果不会做,那就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去做动态分析,比较一下我本帖的那个图。

如果不会做,那就罢了!

愿赌服输?
电路从起振开始,它的一举一动,包括耗时,包括电压幅度等,全都在我预计之中,如此,算我赢。

如果我能验证那个启动耗时不是无穷小,你直接输掉了。

如果你输,直接把你受赏的82.30元,转给所有参与赌马的,就当发红包了。

网友B:
哈哈,HWM果然犀利,幸好没有对我在另外一个帖子中发的图进行追问。

看来有人掉沟里面了。
如果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0,初始电流为0,我是求不出解。电容上的电压只能维持0V不动。

网友A:
犀利个**毛,
昨天大师下载的论文中,反复在阐述,只有在10楼图中,两竖线处,才需要借助二阶系统(加寄生电感或电容)来完善模型,其他地方是不需要的。

网友A:
废话少说,现在eyuge2买马H了,其他人要买马的抓紧了。。。

谁跟你这种言而无信打赌,搞笑!

网友A:
eyuge2
谁跟你这种言而无信打赌,搞笑!

你还能再幽默点吗?
大师都承认了,你还好意思跑这来要我兑现?

粉丝也得有点底线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yuge2
谁跟你这种言而无信打赌,搞笑!

这是反馈

如果想否认我说的话,请给出论据。

什么都给不出,且还在这里忽悠的,那是个人品问题!

网友B:
与HWM无关。
在这个贴子里面我也不想展开讨论其他贴子的事情,如果你想讨论请移步对应的帖子,你仔细看看你当时的承诺和我仿真的结果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负反馈!

如果想否认我说的话,请给出论据。

刚才说用时问题的,现在突然冒出个负反馈,直接昏倒。。。。。

用凉水洗把脸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与HWM无关。
在这个贴子里面我也不想展开讨论其他贴子的事情,如果你想讨论请移步对应的帖子,你仔细看看你 ...

我在那个帖子,都告诉你10万8千多遍了,由于不懂仿真技术,导致仿真结果错误!

也就说,你的仿真结果是错误的!!!

你用错误的东西,要我兑现什么承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说用时问题的,现在突然冒出个负反馈,直接昏倒。。。。。

这是你贴的图:

相关论文的部分内容我也已经给了,明显那是个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说用时问题的,现在突然冒出个负反馈,直接昏倒。。。。。

而在这里,完全是个正反馈现象,你却用那个毫不相干的图来说明问题。那不是忽悠是什么?这难道不是个人品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你贴的图:

想扯正反馈好啊,给个定义先,省得待会扯皮!!!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继续说下去的必要了,我已经详细阐述了相关问题。如果想进一步讨论,请拿出分析内容(包括前提条件和详细的推理过程),然后据此来反驳我的观点。

如果没有分析,忽悠一通的,到此结束。撤!

楼主:
补充一点,那个时间估计问题还有效。

如果能用动态分析给出结果,欢迎!

如果不能给出分析且只会忽悠,离远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继续说下去的必要了,我已经详细阐述了相关问题。如果想进一步讨论,请拿出分析内容(包括 ...

哈哈,老伎俩了!!
想要论文,就直说么,何必拐弯抹角的呢!

网友A:
大白天的,闹乌龙,不怕人笑话!!!

网友A:
HWM
自己看清楚了下面这段,暗示我“承认了”那条对角线!

既然不承认,为何发这个帖子,既然你发了这个帖子,当然默认帖子中的观点你是认可的!
如果反对,帖中必须说明!

楼主(点评):
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一个是正反馈(不稳定),另一个是负反馈(稳定)

楼主(点评):
那篇论文就是把负反馈(稳定)给出的图来说明问题。这个我早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楼主(点评):
在我之前的论述中特意给了个“压控”和“流控”的对比,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而有人却视而不见!

网友A:
HWM
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一个是正反馈(不稳定),另一个是负反馈(稳定)

因为我和eyuge2讨论的,和与你现在讨论的,完全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不同的问题,当然需要用不同的图来说明了??
既然是你自己看错帖子导致的,你该像我道歉的!!因为你无端公**我了!自己眼神不好使,与我何干?

楼主(点评):
废话少说,给出那个时间的估计(要求理论分析)!给不了,该干嘛干嘛去!

网友A:
HWM
那篇论文就是把负反馈(稳定)给出的图来说明问题。这个我早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你确定看图时,是戴着老花镜看的??????

楼主(点评):
文章的题目和概要,以及测试原理图我都贴出来了。浑水摸鱼,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那个帖子,都告诉你10万8千多遍了,由于不懂仿真技术,导致仿真结果错误!

也就说,你的仿真结果是 ...

我在那个帖子,都告诉你10万8千多遍了,由于不懂仿真技术,导致仿真结果错误!

请问一下,x大师你是指我不懂仿真技术,还是指NI不懂仿真技术?

如果说的我不懂仿真技术,那么我的文件摆在哪里,你可以去验证,也欢迎大家去验证。
不要只是会说我不懂仿真技术。具体错在哪里,以大师的水平可以明确的指出来。相信以大师的水平,
现在的收入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如果实在要付费,请开个价,容我考虑一下。
我真是冤啊,这种仿真软件,完全是可视化的,把电路图画好,接上示波器,点击开始就看到节点的波形,
x大师老说我不懂仿真技术,我真不知道我需要掌握什么样的仿真技术。我会用这个软件就行了,底层的仿真技术
还是让NI去折腾吧。

如果你指的是NI不懂仿真技术,那建议你直接将bug反映给他们,说不定他们会给你发一笔奖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那个帖子,都告诉你10万8千多遍了,由于不懂仿真技术,导致仿真结果错误!

请问一下,x大师你是指我 ...

大家来说说吧,碰到这样情况该怎么办!!

现在情况是他说1+1=3,我说不对,应该是1+1=2,标准答案给他了。

现在,就追着我问:1+1=3,到底错哪了!

我该怎么回答呢???愁死了。。。。

网友B(点评):
请正面回应问题! 如果你指出我的问题如同1+1=2一样让大家认同,付费没有问题。

网友A:
HWM
**的题目和概要,以及测试原理图我都贴出来了。浑水摸鱼,不好使!

俺可不仅仅上传个题目和概要,是整篇**,昨天全都上传!!!!!!

整篇**,一共45个图,你只要能说出哪个图是稳定负反馈,我立马截图上来,让你的粉丝来判断,OK?????、

网友A:
整篇**,几乎全是这种S曲线,H大师信誓旦旦他非常清楚,还“这个我早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你能用稳定的负反馈,设计这样的负阻曲线???

网友A:
我截图可能不算数,让H大师自己截图,给大家看看是怎么个稳定负反馈电路!!

如果通篇**找不到,马上认怂!

网友C:
天热,我家没有空调,吃烧烤受不了

网友A:
这帖子果然是发烧帖,很多东西,倒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A:
这个所谓的误区,到底是什么?????
11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能看懂的!(谁看懂说说?我这受赏的11.3全给你,表示一下意思!)

网友D:
误区本身是不存在的,大师的套路多了,就搞出了个误区。

网友A(点评):
人家喜欢打哑谜!

网友E:
《串烧》,好标题

网友A:
据我所知,下图未曾出现在任何资料或书籍上,这个图是楼主自己的发明创造。
如果楼主否认,可以截图作证!

网友A:
这样的图,可以有:

网友A:
好了,刨根问题,泡个稀巴烂,预知后事如何,下期再见!

网友D:
后事就是又发一个帖子刷等级呗.

网友F:
各位大神,还是多到新手园地里面去教教我们一些基本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