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直流充电桩电源应用方案

楼主(2016-08-15):
根据进入汽车电流种类不同,充电桩可分为交流充电桩和直流充电桩两种。直流充电桩是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连接,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提供大功率直流电源的供电装置。

直流充电桩的电气结构及工作原理

       直流充电桩的输入电压采用三相四线380VAC(±15%),频率50Hz,输出可调的直流电,直接为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充电。

       直流充电桩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可以提供足够大的功率,输出的电压和电流调整范围大(适用于乘用车和大巴车的电压需求),可以实现快充。直流充电桩与交流充电桩的计量和通信及扩展计费功能类似,其电气结构图如下图1所示:

       直流充电桩工作原理:三相 380V 交流电经过EMC等防雷滤波模块后进入到三相四线制电表中,三相四线制电表监控整个充电机工作时的实际充电电量。且根据实际充电电流及充电电压的大小,充电机往往需要并联使用,因此就要求充电机拥有能够均流输出的功能,充电机输出经过充电枪直接给动力电池进行充电。

       在直流充电桩工作时,辅助电源给主控单元、显示模块、保护控制单元、信号采集单元及刷卡模块等控制系统进行供电。另外,在动力电池充电过程中,辅助电源给BMS系统供电,由BMS系统实时监控动力电池的状态。

直流充电桩典型电源解决方案

       下面为比较典型的直流充电桩的电源解决方案,该方案只是简单地画出了一台充电机的应用。在实际应用中,一台充电机输出的十几千瓦的功率是不够的,往往需要并联3台左右充电机,以满足大电流输出的要求。如下图2所示:

供电说明:

       电源部分中,首先需考虑大电流充电情况下BMS的辅助供电。在最新的国标中将此电源统一标定为12V10A的电源,且后续在BMS管理方面,乘用车与大巴车的BMS供电系统将统一标准。因此,此处推荐选择具有主动式PFC功能的LI120-10B12输出12V给BMS系统供电。

       主控系统的电源部分,推荐LH40-10B24给HMI显示屏以及继电器供电。再通过K7812-500R3和K7805-500R3转换为12V和5V分别给监控安防单元和MCU供电。

       在通信部分中,本方案应用了三种通信,CAN通信、485通信和232通信。CAN通信连接了车载BMS、非车载充电机以及主控系统;485通信连接了刷卡模块、电表等;显示屏的串口通常采用232的通信方式。基于内部的点对点通信,有时也可采用非隔离的通信方式。

电源推荐及说明:

网友A:
交互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整体的设计,造价大约在多少?

网友B:
直流充电桩还是需要解决的安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体的设计,造价大约在多少?

充电都是1元快充,都说损坏太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体的设计,造价大约在多少?

这个好像安装一台也4000-5000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都是1元快充,都说损坏太强。

也有这个风险,但是还是急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安装一台也4000-5000吧

这么贵吗?充电成本不高。

网友D:
mcu的设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安装一台也4000-5000吧

如果这样来算,金升阳的这些产品成本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u的设计有吗?

这个应该在网上有很多的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