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拥有自己的家居控制。。。“终端电源“方案探讨...

楼主:
前几天看到https://bbs.21ic.com/icview-1620208-1-1.html。。。。
回忆起自己以前的小玩具以此,探讨一下智能家具“终端节点-电源方案“。。。
本人电子爱好。在这里丟个砖头。。希望错误之处还请指点。。。。
该电路是很久很久........以前弄的 。一路可控硅输出(下半部感应雷达请忽略)。测试了部分功能。。。可控硅由LED代替点亮。主控ic工作正常、、。RF端ic的SPI 接口通讯正常。未进行射频收发。、、mos管是后加的 未焊接(做低功耗时使用。)。。。。当时测试功率计显示好像是45/75mw(亮灯灭灯无负载)。。后续想增加mos关驱动降低睡眠模式待机功耗(一个家庭100个终端的话功耗就相当大了。。、、)、。。

也想过集中供电的。。。。一个开关电源 拖全家的 但是这样增加低压布线。。。。

各位有别的什么方案。就别藏着了。物联网开起来了吧、、、、

网友A(2016-08-15):
这种分布式、小功率系统,最好集中供电,
通信用485足够。

这样,一根网线,供电、通信都有了。

网友B:
这个终端功耗有多少?
有阳光的地方可以考虑用太阳能电池。没阳光的地方用非晶硅弱光电池板,或者从植物等处取电。降低各个终端的功耗最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分布式、小功率系统,最好集中供电,
通信用485足够。

这个套单片机+RF芯片2.6元左右.。。

想过集中供电。。。电源部分成本省去。
过安规 EMC之类的好做一点。。。

但是布线会多出2条。网线最低的5毛线一米。还需要做隔离光耦(或~)。
中控电源输出功率不能小。。常年工作待机。好像开关电源待机功率都不小吧。2-4W!!!

用阻容降压并联mos(2方向!?开关1HZ甚至0.1hz)。可以做很小的待机功率。。

电力线载波不会做。不知道成本能控制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终端功耗有多少?
有阳光的地方可以考虑用太阳能电池。没阳光的地方用非晶硅弱光电池板,或者从植物等 ...

普通2.4G无线,发射和接收电流10-20ma之间..短暂的。。。、
考虑 室外布线不方便可以用太阳能。室外光强度(如果做自动灯控)、温度、PM25检测之类的 倒是可以用。这种一个家庭估计就一台吧。。。。。。照明类还是铺设220Vac比较好。。。 。。

楼主:
没人对家庭终端的供电方式,。感兴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