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 做两路串口的切换

楼主(2016-08-15):
cpld 做两路串口的切换 : 串口通过CPLD 后,接收到的数据 多了好多00000000 改怎么处理 如下图:,中间选中的,为有用的数据,其他好多无用的00,程序仅是通过 按键做两路 串口的切换。
assign xutxd1_c = (state_code == 1'b0)?xutxd2:sa_xutxd1;
assign xurxd1_c = (state_code == 1'b0)?xurxd2:sa_xurxd1;

改怎么处理才不会收到这么多无用的数据?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怀疑是外部导致的,比如按键,
与CPLD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外部导致的,比如按键,
与CPLD无关了。

按键我做了20ns的抖动处理,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是不是我其他没用的IO没有处理好导致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我做了20ns的抖动处理,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是不是我其他没用的IO没有处理好导致的?请指教,谢谢! ...

换个实验方式,
比如先抛开按键,CPLD内部直接接通,然后看有没有这么多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实验方式,
比如先抛开按键,CPLD内部直接接通,然后看有没有这么多0。

好的,谢谢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20ns的抖动处理

不是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实验方式,
比如先抛开按键,CPLD内部直接接通,然后看有没有这么多0。

代码改了下,抛开了按键,CPLD内部直接连通,就没有那么多0了,果然大神啊!膜拜!谢谢指导!不胜感激!我改下按键代码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改了下,抛开了按键,CPLD内部直接连通,就没有那么多0了,果然大神啊!膜拜!谢谢指导!不胜感激! ...

稍加点拨就有结果,孺子可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ns的抖动处理

不是毫秒?

按键部分的代码:
reg[3:0]key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key_rst)
        if(!key_rst)keyr<=4'b1111;
        else keyr <= {keyr[2:0],key_sel};
wire key_pos = keyr[2]&~keyr[3];
wire key_neg = ~keyr[2]&keyr[3];

reg[19:0] c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key_rst)
        if(!key_rst)cnt <= 20'd0;
        else if(key_neg||key_pos) cnt <= 20'd0;
        else if(cnt <=20'd999_999)cnt <= cnt +1'b1;
        else cnt <= 20'b0;

reg[1:0]key_valu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key_rst)
        if(!key_rst) key_value[0] <= 1'b1;
        else if(cnt==20'd999_999)key_value[0] <=keyr[3];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key_rst)
                if(!key_rst)key_value[1] <=1'b1;
                else key_value[1] <= key_value[0];

wire led_ctrl = ~key_value[0]&key_value[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key_rst)
begin
                if(!key_rst)
                state_code <=1'b0;
        else
        begin
                 if(led_ctrl)
                 begin
                 if(state_code == 1'b1)
                 state_code <= 1'b0;
                 else
                 state_code <= 1'b1;
                 end
        end
end

请指导,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ns的抖动处理

不是毫秒?

20ms 锁存一次键值

网友A:
应当是消抖没起到作用,造成开关抖动。

没细看全部代码,但这段就有逻辑问题,消抖根本无效:
只有第一个else在运行,后面两个根本没进入。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key_rst)
        if(!key_rst)cnt <= 20'd0;
        else if(key_neg||key_pos) cnt <= 20'd0;
        else if(cnt <=20'd999_999)cnt <= cnt +1'b1;
        else cnt <= 20'b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消抖没起到作用,造成开关抖动。

没细看全部代码,但这段就有逻辑问题,消抖根本无效:

谢谢解答! 我再看看。 新用户每小时限制回帖5个,是在太.... 还不能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