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直流电机在同一个duty转速相差200转,请问这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16-08-15):
求大神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电源电压太小;
还有电机本身;

网友A:
不过,一般不会差不多;
用的同一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一般不会差不多;
用的同一个驱动?

我就是用示波器测量转速信号,同一个电机同一个duty我测试多遍,每次测量的转速信号数值都不同,有时候就差几十,最多差了200!差几十应该可以接受,但是差200就不行了!电机最大转速8400,请问差多少是在接受范围?

网友B:
你这是开环控制的吧?闭环的话我们可以做到正负1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开环控制的吧?闭环的话我们可以做到正负1转

恩,用mcu做的!但是开环也不至于差200转,最高转速才8400

网友B:
是的,欢迎大家项目合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欢迎大家项目合作

最近在做无刷直流电机无感控制,请问你的电机启动时如何的算法,我这边启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