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湿度测量值错误

楼主(2016-08-15):
感觉问题比较奇怪……

情况一:公司器件库里刚领出来的10个SHT11,焊接后,直接测试,发现测量值有问题。
查了一下Datasheet,感觉有可能是因为SHT11没有经过充分水合。于是按照Datasheet的说明,将设备放到25℃,湿度80%环境下4个小时,本来是想放久一点,但是4个小时后,发现10台设备测量值都和80%很接近,以为已经水合成功,就把设备从恒温恒湿箱里拿了出来。和同事沟通了一下,感觉仅测量一个点,说服力不够,所以又多测了几个点,测量后发现数据有问题,没有统一规律,对于高湿度,测量值偏小,对于低湿度,测量值偏大。

情况二:把设备放在手提箱(塑料,有泡沫包裹)一段时间后,测量数据偏差很大。
初步估计是化学气体污染了传感器,正在进行恢复实验。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2018-03-30):
发现发的帖子都没人回复的。。。
问题早就解决了,来结个帖,希望后来人少走点弯路吧。

1、导致测量数据不准确的主要原因是 仪器内部发热对SHT11造成了影响。在SHT11距离仪器较远时,测量数据是没问题的。所以在结构上要进行隔热设计。

2、传感器被污染的问题也需要注意。存放仪器里用的泡沫或者海绵,最好用好一些的、无气味的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发的帖子都没人回复的。。。
问题早就解决了,来结个帖,希望后来人少走点弯路吧。

不错,传感器需远离PCB板的发热源且防止传感器被化学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