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接收

楼主(2016-08-15):
各位大神,在发送端发送任意长度的数据,接收端一般如何判断接收数据完成呢?
1、在发送端发送数据完成后,再加一个结束标志。
2、定时,收到一个数据,打开定时器,一定时间没有收到数据就认为接收数据完成。
除了以上两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A:
最好定个通讯协议,根据通讯协议写程序;
用帧头,帧尾判断会好些

网友B:
你接收数据是用定时器中断写的?

网友C:
2楼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定个通讯协议,根据通讯协议写程序;
用帧头,帧尾判断会好些

恩恩,定义一个协议是好,但我现在是上位机给下位机发送数据,而且发送的数据长度是不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收数据是用定时器中断写的?

不是呀,串口中断接收,定时器可以简单的来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