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15):
眼花了,我去休息下.

网友B:
最左边的电阻和最右边的电阻看不清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的电阻和最右边的电阻看不清标号~

最左边2202,以及3302,最右边的是18B

网友C:
图画成这样。。。。。。。。。
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就直接标欧姆值,大家直接好看。

还有就是加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E:
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可惜你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可惜你画反了。

那计算的时候不用管它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计算的时候不用管它是吗

哦,谢谢啊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是没反,也不是保护用,顶多是箝位,因此计算时得纳入。现在仿真横行我都懒得算。 ...

注意输入端的5v电源。

网友F:
我刚刚计算了一下

VO=(0.8VI+1)*16

不知道运放的供电电源是是多少,容易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刚计算了一下

VO=(0.8VI+1)*16

5v对的供电电压,运放是轨至轨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5v对的供电电压,运放是轨至轨输出

如何计算的啊

网友F(点评):
百度 同相比例放大器

网友G:
根据运放虚短虚断,计算时二极管拿出来不用。后面计算方法按叠加即可

网友C:
这个位置放个二极管,它会变成奇怪的东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