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一个电压显示器的编程疑惑

楼主(2016-08-15):
这两天看到一个数码管电压显示器,对我来说要实现功能需要两个IO口,他的电路一个ADC口就能实现的。可调电阻可以实现电压微调功能,这程序不知道怎么实现VCC的变化和可调电阻的变化呢?

网友A:
不就是电阻分压吗,有误差就微调下分压比,

网友B:
是否单片机有内置参考电压,那么用内置做REF跟以VCC做REF,分别测试就可以知道两个变化了吧

楼主(2016-10-26):
明白了,就调节电阻分压比,一开始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