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牛人——PFGA做锁相环

楼主(2016-08-15):
大家好,我的课题是要用FPGA做一个高精度锁相环。这个数字锁相环的工作原理为:正弦模拟信号通过低通滤波器后,经过模数转换器(ADC)转化为数字信号,与NCO(数控振荡器) 的输出信号相乘后滤波,从而得到相位误差信号。相位误差经过比例-积分(PI)反馈控制NCO 的频率,使得NCO 的输出频率跟踪输入信号的频率,且实现相位的锁定,相位锁定的状态是相位误差信号趋近于零(目标是达到10(-6)弧度,这也是难点所在)。

求助有经验的大神,需要什么样的FPGA板子才有可能做到?还需要哪些配件?有没有类似的源程序?欢迎大家多提提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A:
滤波?那是有延迟的啊?还要10(-6次方)的精度?做不到!你要另外想办法。

网友B:
这个好像有办法,具体看你干什么用
qq:283595104

网友C:
这个关键是算法。

网友D:
相位抖动关键是依赖于环路带宽的设定,有对应公式。选定了环路参数就可以推出本征频率和响应的滤波器参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的第一步是先用FPGA做个信号锁相环出来,精度的事确实要靠进一步分析了,小弟新手,不知师兄师姐们谁能找到FPGA锁相环的程序?我先观摩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你的FPGA有多强大?做算法很耗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