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能做阻抗匹配么?

楼主(2016-08-15):
大神,
   用AD10来设计USB走线,看了下规范,需要阻抗匹配走线。不知道用AD10做这个功能方便不?
十分感谢!

网友A:
AD阻抗匹配方面功能比较弱,只能控制走差分线。建议用cits25工具算好电源层间距和走线线宽间距后,在AD下用rule规则来控制~

网友B:
polar 先计算,再AD实现即可。并不复杂。

AD高版本(AD15 16)都可以直接设置叠层数据,做阻抗约束布线。 不过,我没有用起来,还是传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