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简单的讲讲PID么,这个PID可以干嘛呢

楼主(2016-08-15):
有人可以简单的讲讲PID么,这个PID可以干嘛呢

网友A:
可以上天,还能够入地

网友B:
使用 DFP吧!

看看官方的 PID库是怎么写的!

网友B:
一张图说明了一个真理……

网友B:
一张图说明了一个真理……之2

网友B:
PID的几种情况

网友C:
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是不大懂

网友B:
这个就是PID运行的几种情况啊!

很简单吧!

网友D:
PID控制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是一个在工业控制应用中常见的反馈回路部件,由比例单元P、积分单元I和微分单元D组成。PID控制的基础是比例控制;积分控制可消除稳态误差,但可能增加超调;微分控制可加快大惯性系统响应速度以及减弱超调趋势。

网友E:
PID控制器由比例单元(P)、积分单元(I)和微分单元(D)组成。其输入e(t)与输出u(t)的关系为:
u(t)=kp[e(t)+1/TI∫e(t)dt+TD*de(t)/dt]式中积分的上下限分别是0和t
因此它的传递函数为:G(s)=U(s)/E(s)=kp[1+1/(TI*s)+TD*s]
其中kp为比例系数;TI为积分时间常数;TD为微分时间常数。

网友F:
在实际调试中,只能先大致设定一个经验值,然后根据调节效果修改。
对于温度系统:P(%)20--60,I(分)3--10,D(分)0.5--3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对于压力系统:P(%)30--70,I(分)0.4--3
对于液位系统:P(%)20--80,I(分)1--5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G: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简称,PID控制的难点不是编程,而是控制器的参数整定。参数整定的关键是正确地理解各参数的物理意义,PID控制的原理可以用人对炉温的手动控制来理解。你可以网上找找这个介绍。

网友H: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
PID控制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是一个在工业控制应用中常见的反馈回路部件,由比例单元P、积分单元I和微分单元D组成。

网友I:
什么是PID—一种通俗易懂的讲解。你百度找找这个**,我见过的讲的最通俗易懂的了。

网友J:
给你个PID的模板程序看看,自己改变参数就好了
unsigned long lastTime;
double Input, Output, Setpoint;
double etSum, lastErr;
double kp, ki, kd;
//output = kp*et + ki*etSum + kd*det;
void PidFunction()
{
    /*How long since we last calculated*/
    unsigned long now = millis();                   //得到当前时间
    double timeChange = (double)(now - lastTime);   //得到当前时间与上次时间之间的间隔
    /*Compute all the working error variables*/     //
    double et = Setpoint - Input;                   //反馈值与输入值的差值 e(t) = 比例
    etSum += (et* timeChange);                      //差值*时间间隔乘积累加 = 积分  理论是零
    double dEt = (et - lastErr) / timeChange;       //差值-上一次差值 = 微分
    /*Compute PID Output*/                          //
    Output = kp * et + ki * etSum + kd * dEt;       //输出 = 比例 + 积分 + 微分
    /*Remember some variables for next time*/
    lastErr = et;                                   //下次循环: 当前比例成为过去比例
    lastTime = now;                                 //下次循环: 当前时间成为过去时间
}
void ParaSet(double Kp, double Ki, double Kd)       //设置比例、积分、微分的系数
{
    kp = Kp;
    ki = Ki;
    kd = Kd;
}

网友K:
我也大概知道PID调节,实际我们可以用在哪个方面呢?

网友L:
比如电机的控制,温度的调节,反馈系统中,都可以用到P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