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mx生成工程时,串口的引脚配置没有自动初始化?

楼主(2016-08-15):
STM32F103,用CUBEMX初始化串口1,有选项GPIO SETTINGS,里面也写明了PA9是复用推挽输出,PA10是悬浮输入。
但生成工程后,只看到了串口波特率等设置,而IO口那里好像还得用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函数自己配置。
但其他通用GPIO用CUBEMX配置后,生成的工程里是已经配置好引脚的了。

网友A:
应该初始化了

楼主:
没有吧。

/* USART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art1);

}

楼主(2016-12-03):
 HAL_UART_Init(&huart1);
这个函数里有的,是我没仔细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