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MOS和运放做一个恒流源,我的图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6-08-15):
用PMOS和运放做一个纳安级别恒流源,我的图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仿真不出来我。求教@linqing171 @dirtwillfly

网友A:
你的PMOS管的漏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MOS管的漏电流是多少?

2A SI2305    一开始我做的NMOS管的 现在要换成PMOS管的 不知道电路改的对不对@dirtwillfly

网友B:
电路不对

楼主:
这样修改呢@高工电子工作室

网友C:
这应用是有标准电路的,
先去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用是有标准电路的,
先去查查吧。

查了好久。。。。

网友D:
先弄懂OP工作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修改呢@高工电子工作室

这个图略微好点。
MOS 管到地放个R6,R6和MOS管接着的地方接运放的负输入。
如果MOS管选型正确,运放和MOS管组成负反馈的话,滑动变阻器的分压,就是运放负端电压。
I = v分压/1M ;
前提是运放的输入偏流很小。

网友F:
PMOS的D、S接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略微好点。
MOS 管到地放个R6,R6和MOS管接着的地方接运放的负输入。
如果MOS管选型正确,运放和MO ...

说实话,看到的几个图都离谱得不是一点点。

网友G:
这才是大神!楼主为毛不回复?不赏就算了,没礼貌!

网友G:
Q1的图都没对,看着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