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将一个高脉冲变成高电平/低电平?

楼主:
手上有个PT2272的接收板,不支持自锁,遥控器上有4个按键,对应四组输出,按下一个按键,接收板对应的IO口输出高电平,一松开又恢复成低电平,求教大神如何才能做到按一下遥控器按键,接收板对应的IO口能变成一直高电平,再按一下按键,电平翻转,就是变成低电平,需要加什么元件吗?555能实现吗?麻烦大神给个简单的示意图

网友A(2016-08-15):
T触发器,可以由JK触发器搭

网友B:
1个567,四个频率,对应四个电压输出,后面用比较器或用MCUAD输出。或是直接检测红外频率,MCU进行判断,分别四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