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高频方波,反相器的波形比三极管的好

楼主(2016-08-15):
它是怎做到的?反相器不也是三极管构成的吗?
是不是加了加速电容和肖特基那些东西?
谁有它的内部电路给看看

网友A:
最简单的是

网友B:
输入二极管和输出二极管的使用,并非教科书中的所谓的“保护”。

CMOS电路的中的“保护二极管”,看似是保护,但对于数字电路的性能提高,是教科书们所无法理解的。

是为了保护,至少最初肯定是这样的,但作用不仅于此。

CMOS原则上,不能输入悬空,但是自从有了二极管输入和输出,那么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二极管和输出二极管的使用,并非教科书中的所谓的“保护”。

CMOS电路的中的“保护二极管”,看似是保 ...

然而cmos悬空一摸就震。。还是拉一个稳定电平好

网友D:
线性放大和  开关状态的不同